[Atollic TrueSTUDIO] TrueSTUDIO如何屏蔽无关的警告?

楼主(2022-01-06):
请教一下,TrueSTUDIO如何屏蔽无关的警告,如声明'static'但从未定义,如何取消能?

网友:
这个不清楚。

网友A:
TrueSTUDIO基于Eclipse的,我以Eclipse为例。我想不报变量未使用的警告,则配置加上:

网友:
就和gcc的屏蔽一样啊。。。

网友B:
#pragma GCC diagnostic ignored "-Wunused-parameter"
#pragma GCC diagnostic ignored "-Wmissing-declarations"
#pragma GCC diagnostic ignored "-Wreturn-ty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ueSTUDIO基于Eclipse的,我以Eclipse为例。我想不报变量未使用的警告,则配置加上:

这个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agma GCC diagnostic ignored "-Wunused-parameter"
#pragma GCC diagnostic ignored "-Wmissing-decla ...

嗯嗯!我就想知道这个软件有没有直接屏蔽的办法,不然抄别人程序,别人屏蔽了,你却出现警告,都不知道是不是抄错了。

网友A:
坑人嘛,标题写IDE怎么屏蔽警告,现在补充说希望在源文件里屏蔽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坑人嘛,标题写IDE怎么屏蔽警告,现在补充说希望在源文件里屏蔽警告?

大神没坑你啊!本来就想知道这个软件能不能像keil一样直接在软件里面屏蔽,而不是在源文件里面屏蔽,就像你给我截图的那样,发现你那个设置truestudio里面没有。回复上面那个只是说明一下,感谢其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