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华大MCU调试NRF24L01

楼主(2022-01-06):
SPI通信写入A5读出全FF

有老铁遇到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外设配置问题吧,你用的硬件SPI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外设配置问题吧,你用的硬件SPI配置的?

是的

static void App_SPIInit(void)
{
  stc_spi_cfg_t  SpiInitStruct;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Spi0, TRUE);

  //SPI0模块配置:主机
  SpiInitStruct.enSpiMode = SpiMskMaster;   //配置位主机模式
  SpiInitStruct.enPclkDiv = SpiClkMskDiv128;  //波特率:fsys/128
  SpiInitStruct.enCPHA    = SpiMskCphafirst;//第一边沿采样
  SpiInitStruct.enCPOL    = SpiMskcpollow;  //极性为低
  Spi_Init(M0P_SPI0, &SpiInitStruct);
}

也就这几个参数,满足低于10M

网友:
抓下信号看看时序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我用过华大的HC32L1xx和楼主发的配置没什么区别,看下引脚复用对了没,再找下波形时序

楼主:
找到问题了 pin脚配置的问题。spi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