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关于XIP运行代码时时钟配置的疑问

楼主(2022-01-06):
Boot和APP分为2个独立工程, Boot放于Stm32H7的片内Flash, App放置于NorFlash中XIP运行.
(Boot中初始化了Qspi部分并对NorFlash进行了内存映射, 然后跳转至于App工程的代码运行.)

那么问题来了:
在Boot工程中对时钟做了初始化, 使用HSI时钟源倍频为400MHz并把Qspi时钟频率设置为100MHz;
到了APP工程中又设置为使用HSE时钟源倍频为480MHz;
Qspi外设的时钟实际上有没有变化呢?    代码虽然跑起来了, 但是疑问终究存在, 不理清楚感觉是个隐患.

网友A:
有影响的,你可以示波器测试下CLK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影响的,你可以示波器测试下CLK时钟。

如果在Boot里面把Sdram也给初始化了, 到App那边不再改Sdram的配置, 还能正常使用吗? (跟Qspi一样的初始化流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在Boot里面把Sdram也给初始化了, 到App那边不再改Sdram的配置, 还能正常使用吗? (跟Qspi一样的初始化 ...

意思是你的代码在SDRAM里面运行吗,还是继续QSPI X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你的代码在SDRAM里面运行吗,还是继续QSPI XIP。

代码在NorFlash里面运行不变, 但是由于要把Gui图片从NorFlash搬到Sdram里面, 原本来打算在App的SystemInit()函数里面初始化Sdram的, 现在想改到Boot代码里面跟Qspi外设一同初始化.

由于系统时钟在App里面要重新初始化,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得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码在NorFlash里面运行不变, 但是由于要把Gui图片从NorFlash搬到Sdram里面, 原本来打算在App的SystemIni ...

肯定可以啊 bootloader引导os前干的不就是这个事情么

网友(2022-04-16):
示波器实测证明,XIP方式运行的APP程序,APP里改了主频。包括QSPI的100MHz也会被改变。我实测结果是主频400MHz变为480MHz,QSPI时钟频率由100MHz变成了120MHz,当然我的SDRAM只在app中配置,app主频是400MHz的时候SDRAM频率是100MHz,app频率是480MHz的时候SDRAM的频率实测是120MHz。如果你boot里初始化SDRAM为100MHz,到了XIP app你把SDRAM频率你改了,我认为你改多少就是多少。

我认为XIP APP只要不直接操作QSPI,比如关闭QSPI、有代码操作QSPI GPIO引脚,我觉得都不会直接导致XIP app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