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学习笔记2:如何实现较为高效的jpg解码

楼主(2022-01-07):
硬件平台:rt1052评估板,无硬件jpg。lcd分辨率800*480

lvgl环境下:
lvgl支持文件操作且提供jpg文件实时解码解码功能,但速度很慢,不开缓冲或是播放连续视频帧是(此时缓冲用不上),帧率只有5-10帧左右.
后来移植了libjpeg并做了一定的优化,播放帧率达到了20帧/s。其原理是当lvgl需要读取一帧jpg图像时,先通过libjpeg把flash里面的jpg文件实时解压到缓冲区数组。
之后再调用lvgl的读数组函数。此方法很实用,因为把图片资源和gui设计分离开来,开发时代码可以轻装上阵,编译下载一次也就是不到10s的事。

刚开始接触guix,看了一些官方demo。很不错的gui开发工具,其流程对于经历过windows软件开发,组态软件开发的工程师来讲是很熟悉的。

gui studio里面测试过guix的jpg图片显示。如果选择压缩方式,gui studio会自动把该副jpg图片转换为bmp数组,生成的数组尺寸会比实际的尺寸略小一些。比如一副图片:
jpg原始文件:50K;
BMP文件:1000K;
guix studio压缩后:500K

但这个尺寸跟原始jpg文件比还是很大的。guix studio也支持原始jpg文件,系统运行后会进行实时解码。但解码速度很慢,无法播放视频片段,咋整。最好是能有个接口函数,guix如果需要这副jpg图片,后台一次性解完放在缓冲区,此过程大概需要40ms-50ms,等解码完毕,
guix再继续执行其后的代码。

网友A:
GUIX也是同样的思路,整体加载,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显示。

ThreadX GUIX加载JPEG图片,并将其绘制到内存设备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

GUIX的JPEG底层接口可以重定向的,瑞萨的很多单片机都带硬件JPEG,早期瑞萨的GUIX的工程都做了个重定向,你要重定向其它jpeg解码器也是可以的。

H7也支持硬件JPEG,最近还没有顾上研究重定向实现。

网友(2024-06-03):
引用 网友A:
GUIX也是同样的思路,整体加载,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显示。

ThreadX GUIX加载JPEG图片,并将其绘制 ...

Hi Eric

你回复的链接我打不开了,你能打开这个链接吗?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