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使用文件系统每次都要格式化么

楼主(2022-01-07):
如题,使用Filex+LevelX做NANDFLASH的文件系统,使用之前必须每次都要调用擦除FLASH和格式化fx_media_format么

网友A:
不用,仅首次使用才需要操作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仅首次使用才需要操作一次。

我NANDFLASH第一次格式化后,重新烧写,第二次把格式化注释掉的话就出现错误,报错缓冲区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NANDFLASH第一次格式化后,重新烧写,第二次把格式化注释掉的话就出现错误,报错缓冲区错误

那不正常,没移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NANDFLASH第一次格式化后,重新烧写,第二次把格式化注释掉的话就出现错误,报错缓冲区错误

NAND读取一般会通过OOB校验读取的数据是否正确,确认你这部分是不OK的嘞

楼主:
找到问题了,把LX_DRIVER_ERASES_FLASH_AFTER_INIT参数设置为0就好了,不过为什么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把LX_DRIVER_ERASES_FLASH_AFTER_INIT参数设置为0就好了,不过为什么还不知道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