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采样阶段时间选取和电压补偿

楼主(2022-01-07):
ADC 采样阶段,一般选取5个时间常数,ADC内部采样保持电路的电容会获取到99.3%的输入电压。
不知道对电压采样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场合下,要不要对剩下的电压做补偿,特别是示波器是如何做的呢
ADC/99.3%   这样就能100%还原Vpin?

网友:
示波器的精度不在乎这个。

AD7606那个8通道同步采样的内部可以研究下。这种同步采样对采样保持电路要求比较高。
他这个怎么做的8通道同步,实现16bit精度的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