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库文件转换成KiCad 6.0的库文件方法

楼主(2022-01-07):
近期使用KiCad6.0,需要把以前的AD库文件转换过来。 百度到了几个方法,讲的不怎么详细,还有些坑需要处理。
我整理了一下,分享给大家。我实验的库文件是AD16产生的。

第一步,检查AD库文件中,元件的名称中一定不能包含“空格”、“?”、“、”、“╲”、“/”、“*”、““”、“”“、“<”、“>”、“|” 这些符号。因为和window的文件名字符冲突。 空格也不行,因为lua识别的时候,空格会导致名称断开。名称可以含有中文,并没有问题。
可以把这些特殊符号使用“-”或者“.” 或者“_”代替都可以。

然后参考这个附件即可,里面有个说明文件,请务必仔细阅读。 里面已经包含了必要的lua执行器,lua命令文件了。

封装库文件,转换后,3D体是丢失的。其他的都在。。。

网友A(2022-02-21):
您好,我用的Kicad 6.02版本的,铺铜后铺铜区域没有铜皮显示,请问你有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用的Kicad 6.02版本的,铺铜后铺铜区域没有铜皮显示,请问你有遇到过吗?

问题解决了,多谢多谢

网友:
要是3D也一起转就香多了

网友(2023-01-17):
封装只能单个导出,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