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STM32H7系列LAN8742 移植LWIP网络速度问题

楼主(2022-01-07):
为什么自适应的电路检测只有LAN8742:10Mb/s HalfDuplex

网友A:
强制设置为100,运行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制设置为100,运行是否正常

通过电路能改过来,但是用到自适应就永远是10M的半双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电路能改过来,但是用到自适应就永远是10M的半双工

调节下RMII所涉及到GPIO速度登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