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把函数放到sram里运行

楼主(2022-01-08):
修改link文件,红色为添加的,求指点,跑不通

/*###ICF### Section handled by ICF editor, don't touch! ****/
/*-Editor annotation file-*/
/* IcfEditorFile="$TOOLKIT_DIR$\config\ide\IcfEditor\cortex_v1_0.xml" */
/*-Special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0x00000000;
/*-Memory Region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0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0x0001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1__ = 0x2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1__   = 0x200003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0x200004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20001FFF;

/*-Size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0x4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heap__   = 0x200;
/**** End of ICF editor section. ###ICF###*/

define memory mem with size = 4G;
define region RO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define region 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define region RAM2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1__   to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1__];

define block C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
define block HEAP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heap__     { };

initialize by copy { readwrite };
initialize by copy { readwrite,section RAMCODE };
do not initialize  { section .noinit };

place at address mem: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readonly section .intvec };

place in ROM_region   { readonly };
place in RAM_region   { readwrite,
                        block CSTACK, block HEAP };

place in RAM2_region {section RAMCODE};

export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export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pragma location = "RAMCODE"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er2 interrupt request.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TIMER2_IRQHandler(void)
{
         if(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2)){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clear interrupt flag*/
                        timer_enable(TIMER2);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iar.com/knowledge/su ... ide-ewarm-5.x--6.x/
函数前加上前缀 __ramfunc

感谢!!!网上说这种方法要把函数里调用到的子函数也有定义到ramz执行,不然效率很低。然后说到使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提问的那种方式的,但不知道哪里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