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双核A9的SCU - Snoop Control Unit(2022-01-09)

楼主(2022-01-09):
概况:

SCU 块将两个 Cortex-A9 处理器连接到内存子系统,并包含智能管理两个处理器和 L2 缓存之间的数据缓存一致性。这块负责管理互连仲裁、通信、缓存和系统Cortex-A9 处理器的内存传输和缓存一致性。 The APU also exposes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SCU to system accelerators that are implemented in the PL through the accelerator coherency port (ACP) interface。

该接口允许 PL 主机共享和访问处理器缓存层次结构。这里提供的系统一致性不仅提高了性能,但也降低了维护所涉及的软件复杂性每个操作系统驱动程序内的软件一致性。

SCU 模块通过高速缓存一致性总线与每个 Cortex-A9 处理器通信(CCB) 并管理 L1 和 L2 缓存之间的一致性。 SCU 支持 MESI通过避免不必要的访问,提供更高的电源效率和性能系统访问。The block implements duplicated 4-way associative tag RAMs acting as a local
directory that lists coherent cache lines held in the CPU L1 data caches。该目录允许 SCU以极快的速度检查数据是否在 L1 数据缓存中,并且不会中断处理器。此外,只能过滤对共享数据的处理器的访问。

SCU 还可以将clean的数据从一个处理器缓存复制到另一个,从而无需主存储器访问以执行此任务。 此外,它可以在处理器,跳过共享状态并避免与回写相关的延迟。

重要提示:需要注意的是,Cortex-A9 不保证 L1 Cache之间的指令一致性,因为处理器无法直接修改 L1 内容。

地址过滤:

SCU 的功能之一是过滤由处理器和ACP 基于它们的地址并将它们相应地路由到 OCM 或 L2 控制器。 SCU内地址过滤的粒度为1MB;

网友:
跟硬汉一起学习,加油!

网友:
哥  怎么不更新了

楼主:
这几天没顾上研究。

网友:
过几天 我更新下几个外设  的基本使用  越发的感觉ZYNQ的普及度 资料啥的还是不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