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一天半了无法解决: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

楼主(2022-01-09):
cortex M23内核芯片  64K的FLASH、8K的SRAM,  keil V5.32 的AC6编译器,优化等级 -O1

有IAP(6KB),用分散加载文件包含,包含自己用写的OS内核,有C有汇编

下面是调试过程:

*
1、编译有问题的main函数,其实只有一点点代码

*
2、屏蔽 向量表重映射,编译通过

*
3、屏蔽 两条函数,编译通过

*
4、屏蔽 两个数组,编译通过

*
5、优化等级改为非 -O1,编译通过

-O0、-O2、-O3、-Ofast.....等,都可以,就是 -O1不行

*

6、改为AC5编译器(换M0的芯片),编译通过

不像是FLASH空间不足,,,,,,因为看编译通过的信息,占用空间很小

有没有其他可能的原因,谢谢了

问题要找出来,不然是个定时炸弹

网友A:
建议换一种版本定义方法,此贴:

关于MCU bootloader与app的固件版本号存放位置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87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一种版本定义方法,此贴:

关于MCU bootloader与app的固件版本号存放位置

谢谢,这个可行

网友B:
先把FLASH调大能出MAP文件,分析看下哪个变量Or函数扔在莫名其妙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FLASH调大能出MAP文件,分析看下哪个变量Or函数扔在莫名其妙的地方

这个有点难,因为编译通过才有完整的MAP,但是编译通过就不会在莫名其妙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