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 Code] VS Code 安装 Espressif IDF 后无法安装ESP32开发环境

楼主(2022-01-09):
准备接触ESP32,准备使用VS Code来开发,安装完 Espressif IDF 版本 1.3.0 后,第一步就卡壳了,提示说重启,但是重启后没有效果,依旧提示重启,没有其他提示。如下图:

1.3.0

1.3.0

通过安装旧版本 1.2.0,能初始化插件,但是要安转开发环境的时候,却提示:Git is not found in current environment,如下图

git not found

git not found

这就给我整不会了,git我一直用的好好的,使用 where git查询如下:

where git

where git

发现 Espressif IDF 插件自己装了一个git,按照路径查过去,也是ok的,这就给我整懵了。通过vscode配置git的路径,但是没起作用,不知是否配置有误:
"git.path": "C:\\Program Files\\Git\\cmd\\git.exe",
"idf.gitPath": "
C:\\Program Files\\Git\\cmd\\git.exe",
//"idf.gitPath": "C:\\Users\\Administrator\\.espressif\\tools\\idf-git\\2.30.1\\cmd\\git.exe"

大伙是否遇到相同情况,或者有没有检查排除问题的方向,提供下思路...

网友A:
新版本就是这个问题,目前还没解决。直接下载离线安装包安装即可,一些rust语言等非默认支持可选可不选,选了最好有梯子。不然很容易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就是这个问题,目前还没解决。直接下载离线安装包安装即可,一些rust语言等非默认支持可选可不选,选 ...

感觉这开发环境做的不上心

网友B:
想想刚开始折腾时,搭环境也挺闹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想刚开始折腾时,搭环境也挺闹心的

已经折腾到最后一步,哈哈,有进步了,安装python的虚拟环境失败,但是根据失败的提示,进入要下载的东西的连接,直接报404找不到网页,继续没辙了...
准备再安装更老的一个版本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折腾到最后一步,哈哈,有进步了,安装python的虚拟环境失败,但是根据失败的提示,进入要下载的东西 ...

最好先去乐鑫官网下载一个离线的安装工具,完成esp-idf的安装。直接用vscode安装的话,会从github上拉取esp-idf的安装包,安装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折腾到最后一步,哈哈,有进步了,安装python的虚拟环境失败,但是根据失败的提示,进入要下载的东西 ...

B站上有视频教程,也提供了网盘下载软件及工具链。

网友(2022-03-21):
我折腾好久安装好了之后,COM口确连不上了,完全不知道咋弄了。设备里面可以识别COM,Vscode软件上面点连接,提示Something went wrong while getting the serial port 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