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XIP方式运行程序需要考虑死机问题

楼主(2022-01-10):
随便短路一下QSPI的信号脚,程序就不能正常工作了,且短路恢复后,程序也不能自动恢复继续正常执行,程序不动了。应该是程序取指错误跑飞、进入错误中断了,死机了。这样看来外接QSPI FLASH一旦受到外界的干扰影响,将来产品可靠性会变差啊。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能像CAN总线ABOM自动恢复那样的功能,短路恢复后程序自动恢复

楼主:
短路恢复后程序不能自动恢复运行的话,难道要靠看门狗强制程序复位运行?或者在错误中断中复位程序?

网友A:
短路这种骚操作,我觉得还是少做,很容易造成芯片损坏。不过这个测试还是挺有意思的

一个有意思的测试,使用镊子依次触摸SDRAM引脚,会不会造成emWin死掉,答案是不会的,看视频效果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484&fromuid=58

网友:
在 boot 里面上电先把 FLASH 退出 QPI 模式,然后复位 FLASH 之后再重新初始化 FLASH,开启 XIP。参考 https://gitee.com/mirrors/ART-Pi ... cations/boot.c#L1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这种骚操作,我觉得还是少做,很容易造成芯片损坏。不过这个测试还是挺有意思的

一个有意思的测试, ...

被短路的引脚信号都是类似pwm那样的脉冲信号,也没有接入高压,芯片应该不会那么脆弱,没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
碰一下也有风险,冬天静电大

网友:
可靠性评估推荐群脉冲和辐射抗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