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眼,1厘米厚的PCB

楼主(2022-01-11):
(无正文)

网友A:
过孔不会受应力裂开?

网友B:
直插件怎么焊接?
腿没那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不会受应力裂开?

不知道他们怎么玩的,感觉这个图是PS出来,但是有过于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插件怎么焊接?
腿没那么长。

对,我也纳闷这个问题。插件完全无法透出。

网友:
多板叠加解决了

网友:
感觉像多块PCB叠起来的。

网友:
应该是PCB下面增加一些其他东西,就像铜柱一样。

网友:
这个怎么样

网友C:
为啥搞这么厚,很多层吗?

楼主:
还真有这种玩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搞这么厚,很多层吗?

服务器的硬盘笼就有5mm+厚度的,提高强度,还有一种做高频电源,当绕线用

网友:
这么厚是多层板还是某方面的技术研究,为了以后出个pcb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搞这么厚,很多层吗?

层数不多   这就是用pcb做的互感器 测电流用的

网友D:
看到厚的,想到薄的, 一般最薄的做到多少了?

网友:
这个看起是P上去的,但是好多JY上的板子,比如坦克里面的板子有这么厚的,因为要能抗辐射,所以都是采用埋阻埋容工艺。所以板子厚度很厚。

网友:
这类厚pcb加工费多少?

网友:
这种PCB听过,好像还有更厚的。

网友(2022-12-04):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他们怎么玩的,感觉这个图是PS出来,但是有过于真实。

P出来的,看最上面的过孔,里面是白色的,就是穿过去看到的背景色

网友:
以前参与设计通讯用二次电源模块的时候,有用到8-12层pcb,主要是为了用铜层绕出变压器、电感线圈,叫pcb平面变压器。厚铜箔加多层pcb,这样pcb就厚实很多了。
淘宝上找了个类似图片:

网友(2023-03-31):
音频和排针的洞暴露了

网友(2023-07-19):
引用 网友D:
看到厚的,想到薄的, 一般最薄的做到多少了?

做FPC柔性板,可以做到毫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