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WD无法下载程序(BOOT0已拉高)
大帅哥

楼主(2022-01-11):
如题。

之前下载成功过,今早手贱在Keil里点了一下JLINK的Auto Clk,然后就找不到目标了。
然后把BOOT0拉高,然后复位(重新上电也试过),依然找不到目标。。

用的单片机是STM32L151,用JLINK的STM32UnLock也连不上,头疼的很,有坛友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楼主:
截图在这里

楼主:
J-Flash 和 J-Link STM32Unlock 连接情况截图

网友A:
试试我这个:

STM32的Flash读写保护,SWD引脚锁的各种解决办法汇总(2021-10-2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79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我这个:

STM32的Flash读写保护,SWD引脚锁的各种解决办法汇总(2021-10-21)

谢谢硬汉哥,问题解决了

原因可能是JLINK的一个BUG,重新拔插了一下,降频到10M,就能连上了。

这个芯片我之前用50MHz的速度连接,找不到芯片,完事我也一直没有给JLINK重新上电。
后来分析的是这个款芯片不支持这么高的速度(主频最高32M,50M的连接速度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