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demo花屏

楼主(2022-01-12):
emwin demo 程序例子,使能了十几个例子,最后一个使能的是GUIDEMO_Automotive,

程序循环反复运行跑这十几例子,例子在跑了一段时间后GUIDEMO_Automotive这个会偶尔出现花屏。

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不是每次跑到GUIDEMO_Automotive例子都会花屏,而是偶尔会花屏。

这个一段时间大概要个把小时以后了,那个时间程序已经跑了好多个来回了。

软件程序为emwin + ucos, STM32H743IIT6 片内FLASH运行程序,外挂SDRAM做RGB屏幕显存

下面这个是正常的GUIDEMO_Automotive

下面这个是偶尔遇到的花屏的的GUIDEMO_Automotive
花屏时候,上下两个指针盘的指针还在正常动。

网友:
MPU正常配置了吧

楼主:
说实话我对MPU原理,配置一直不是特别清楚,
有一点我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程序循环跑很多边,经过一段时间后才会出现偶尔花屏。
比如程序跑了500遍大概用了3个小时,这中间可能跑到第100遍的时候遇到一次GUIDEMO_Automotive例子花屏,往后第101遍,以及再往后就又好了。

如果是MPU配置不对的话为什么不是上来第一遍就花屏,而是跑了很多遍以后才会出现偶然花屏。

网友:
如果是lvgl或guix,这好像属于没显示完毕,提前刷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我对MPU原理,配置一直不是特别清楚,
有一点我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程序循环跑很多边,经过一段 ...

配置MPU主要是配置Cache用的,命中率不是固定的,随机的。

分享你的工程到百度云,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MPU主要是配置Cache用的,命中率不是固定的,随机的。

分享你的工程到百度云,我看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AJW8EUlNlFJRbqErSP_vg?pwd=goa1
提取码:goa1

工程是在STM32Cube_FW_H7_V1.9.0库里的GPIO例子添加改的
只上传了添加的部分,其他的公用部分没有上传,应该关系不大。

工程我是IAR工程。习惯用IAR。
花屏的是GUIDEMO_Automotive例程可以重点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MPU主要是配置Cache用的,命中率不是固定的,随机的。

分享你的工程到百度云,我看下。

我甚至还怀疑例程本身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除了官方的源文件还有网上下载的其他开发板例程,不知道会不会本身例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甚至还怀疑例程本身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除了官方的源文件还有网上下载的其他开发板例程,不知道会不会本 ...

看着没什么问题,你楼主位的展示有个emWin的单独展示例子的,你试试是否正常。

楼主:
最新进展,将SDRAM初始化参数改了下,由左边的参数改为右边的参数。花屏现象有变化,花屏的面积和位置变了。、

当然这个花屏的情况还是像之前那样只是偶尔跑到这个例子会出现花屏,并不是每次都花屏,所以调试比较麻烦

楼主(2022-04-16):
当前最新进展,花屏代码用的是正点原子开发板配套的例程,我做了引脚修改移植到我的板子上,基本可以判定是正点原子开发板配套的例程本身存在问题。

目前我在网上下载其它开发板配套的例程,修改引脚移植到我的板子上,并且我用的是QSPI FLASH XIP方式跑GUIDEMO_Automotive这个例程跑了20多个小时目前暂时没有花屏情况,正在继续长时间测试。

另外我还发了个帖子
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死机,怀疑和XIP运行方式有关
目前用QSPI FLASH XIP方式跑GUIDEMO_Automotive这个例程跑了20多个小时不光没有遇到花屏,也没有遇到死机情况。基本判定还是正点原子开发板配套的例程本身有问题。

至于之前对于我电路板QSPI FLASH、SDRAM硬件性能、稳定性、可靠性的是否存在问题的各种猜测,我在ST官网也查到了PCB LAYOUT建议。
AN4938Getting started with STM32H74xI/G and STM32H75xI/G hardware development

根据layout guidelines,我对比我的实物PCB,我发现我的PCB存在多处并不符合layout guidelines的地方。
我以为我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此。差点准备按照layout guidelines再画一版PCB,但经过我换了其它开发板例程以后发现GUIDEMO_Automotive这个例程既不会花屏,QSPI FLASH XIP方式跑程序也不会死机了。

当前我的硬件环境为STM32H743II+W25Q128JV XIP+RGB屏幕,       软件QUADSPI_CLK和FMC_SDCLK  频率都为100MHz
目前正在继续长时间测试。希望后面一切顺利。这个问题卡了我很长时间了。

楼主:
之前一直怀疑我自己做的板子可能硬件性能、稳定性可能有问题。因此我在网上买了一块开发板,做比对验证。开发板还号称信号线做了等长和阻抗控制。结果把正点原子的代码移植到开发板上也会花屏。和我之前自己板子遇到的花屏情况一样。
因此我感觉我遇到的问题感觉还是软件问题。结果我换了其它开发板的例程。也不花屏也不会死机了。

另外我发现同一个代码,我做的板子可靠性比我在网上买的开发板还要稳定。买的开发板用手摸着STM32 MCU芯片居然会死机。要同时摸着板子的GND才不会死机。而我的板子随便用手摸都不会有异常。
开发板的这种不可靠情况我分析应该是GND层没做好。

楼主:
开发板照样花屏,和我的板子一样效果,晚点比对下花屏的代码和不会花屏的程序代码到底有什么出入。

楼主(2023-08-04):
这个问题到最后也没有解决,搁置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