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H743 tftp 服务器例程的问题

楼主(2022-01-12):
用 Cube MX 生成 LWIP 工程,然后从例程中复制 tftp 服务器代码到工程。例程路径如下:
\STM32Cube\Repository\STM32Cube_FW_H7_V1.9.1\Projects\STM32H743I-EVAL\Applications\LwIP\LwIP_TFTP_Server

图中代码从文件中读取数据时必定会读取不成功。  跟踪进去看到读数是调用的如下代码(sd_diskio.c, 277行):
/* Fast path cause destination buffer is correctly aligned */
    ret = BSP_SD_ReadBlocks_DMA((uint32_t*)buff, (uint32_t)(sector), count);

失败原因是函数里面等待 DMA 完成回调函数中给出的一个消息时一直等不到,最终超时。

例程中使用的数据接收缓存是结构体的一部分,由 LWIP 在 0x30044000 之后的 16KB 中分配的。
如果把代码改为下面的一行,接收缓存使用另外定义的全局变量,则读取成功。

DMA 方式读取 SD 卡时,不能使用网络的内存区吗?

网友A:
帮顶。lwip的tftp没玩过,只用过tcpnet的,简单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lwip的tftp没玩过,只用过tcpnet的,简单好用。

根本问题不在于是不是 LWIP,而是 SD 卡的 DMA 操作,能不能访问 0x30044000 这块内存。
要么就是 MPU 设置出错了。

网友B:
我用下来好像并没有发现问题,不如上传一下你的工程和ioc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lwip的tftp没玩过,只用过tcpnet的,简单好用。

tftp基于udp

网友A:
tcpnet全称是RL-TCPnet V7.X,支持各种通信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tcpnet全称是RL-TCPnet V7.X,支持各种通信组件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下来好像并没有发现问题,不如上传一下你的工程和ioc文件?!

能看下你的 MPU 配置吗? 我这边是公司代码,不能上传。
但是我看了公司其他工程,也是重新定义了缓存区,估计也是自带的例程读不到文件。

我们的板子跟 ST 官方的 H743 板子是一样的,所以配置也是跟他们的官方例程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