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170] 购买的RT1170EVK开发板已到,板子很漂亮,使用很意外。

楼主(2022-01-12):
之前就看到1170可以跑到1G,而且汽车级可以到800M,刚好有这个需要,买了块开发板回来测试。
有官方的SDK,开发也还比较方便。
最开始担心跑这么高的主频会很烫,实际跑1G时候,连温度都没有。测试不严格,就跑了一个threadx。感觉之前用的H7跑500M还是比较烫手的。
板子还是很漂亮的。

网友A:
MDK 下开发?是否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 下开发?是否支持?

完全支持。他那个sdk可以支持iar,mdk导出工程。

网友:
大佬,多少钱购入的?

网友B:
大佬土豪啊,官方板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土豪啊,官方板不便宜吧,

还好,1千3百多。

网友A:
在哪里买的? 我看淘宝都3K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买的? 我看淘宝都3K多

贸泽上面可以看一下,1千3百多。

网友C:
芯片买不到。稳妥的,rt1052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在哪里买到的,可以分享一个链接吗?也想入手一套。

网友:
可以分享一个链接吗,在哪里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买不到。稳妥的,rt1052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RT1052没有汽车级的,我的用量不大,代理商能够保证我的年用量。

网友:
nxp还是比st牛逼多,rt1052好用又便宜

网友:
毕竟28nm的工艺

网友(2022-03-21):
楼主研究的咋样了?可否联系交流下?

网友(2022-05-09):
这些IC好像都很难买到。
目前只有1060 1052这些旧一点的货源比较多

网友D(2023-04-28):
你好,最近我也在捣鼓 rt1176 的片子,目前遇到一个问题请教下,

如下:

1. 捣鼓  i2c1 硬件驱动 失败,具体:

  管脚配置使用 r15, r16 这 2个管脚

2.  配置 方法 1

  IOMUXC_SetPinMux(
      IOMUXC_GPIO_AD_08_GPIO_MUX3_IO07,       /* GPIO_AD_08 is configured as GPIO_MUX3_IO07 */
      0U);                                    /* Software Input On Field: Force input path of pad GPIO_AD_08 */
  IOMUXC_SetPinMux(
      IOMUXC_GPIO_AD_09_GPIO_MUX3_IO08,       /* GPIO_AD_09 is configured as GPIO_MUX3_IO08 */
      0U);                                    /* Software Input On Field: Force input path of pad GPIO_AD_09 */

  IOMUXC_GPR->GPR42 = ((IOMUXC_GPR->GPR42 &
    (~(I2C1_INITPINS_IOMUXC_GPR_GPR42_GPIO_MUX3_GPIO_SEL_LOW_MASK))) /* Mask bits to zero which are setting */
      | IOMUXC_GPR_GPR42_GPIO_MUX3_GPIO_SEL_LOW(0x0180U) /* GPIO3 and CM7_GPIO3 share same IO MUX function, GPIO_MUX3 selects one GPIO function: 0x00U */
    );
  IOMUXC_SetPinConfig(
      IOMUXC_GPIO_AD_08_GPIO_MUX3_IO07,       /* GPIO_AD_08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 */
      0x06U);                                 /* Slew Rate Field: Slow Slew Rate
                                                 Drive Strength Field: high drive strength
                                                 Pull / Keep Select Field: Pull Enable
                                                 Pull Up / Down Config. Field: Weak pull down
                                                 Open Drain Field: Enabled
                                                 Domain write protection: Both cores are allowed
                                                 Domain write protection lock: Neither of DWP bits is locked */
  IOMUXC_SetPinConfig(
      IOMUXC_GPIO_AD_09_GPIO_MUX3_IO08,       /* GPIO_AD_09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 */
      0x06U);                                 /* Slew Rate Field: Slow Slew Rate
                                                 Drive Strength Field: high drive strength
                                                 Pull / Keep Select Field: Pull Enable
                                                 Pull Up / Down Config. Field: Weak pull down
                                                 Open Drain Field: Enabled
                                                 Domain write protection: Both cores are allowed
                                                 Domain write protection lock: Neither of DWP bits is locked */

   配置方法 2

  IOMUXC_SetPinMux(
      IOMUXC_GPIO_AD_08_LPI2C1_SCL,           /* GPIO_AD_08 is configured as LPI2C1_SCL */
      1U);                                    /* Software Input On Field: Force input path of pad GPIO_AD_08 */
  IOMUXC_SetPinMux(
      IOMUXC_GPIO_AD_09_LPI2C1_SDA,           /* GPIO_AD_09 is configured as LPI2C1_SDA */
      1U);                                    /* Software Input On Field: Force input path of pad GPIO_AD_09 */

  IOMUXC_SetPinConfig(
      IOMUXC_GPIO_AD_08_LPI2C1_SCL,           /* GPIO_AD_08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 */
      0x22U);                                 /* Slew Rate Field: Slow Slew Rate
                                                 Drive Strength Field: normal drive strength
                                                 Pull / Keep Select Field: Pull Disable, Highz
                                                 Pull Up / Down Config. Field: Weak pull down
                                                 Open Drain Field: Enabled
                                                 Domain write protection: Both cores are allowed
                                                 Domain write protection lock: Neither of DWP bits is locked */
  IOMUXC_SetPinConfig(
      IOMUXC_GPIO_AD_09_LPI2C1_SDA,           /* GPIO_AD_09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 */
      0x22U);                                 /* Slew Rate Field: Slow Slew Rate
                                                 Drive Strength Field: normal drive strength
                                                 Pull / Keep Select Field: Pull Disable, Highz
                                                 Pull Up / Down Config. Field: Weak pull down
                                                 Open Drain Field: Enabled
                                                 Domain write protection: Both cores are allowed
                                                 Domain write protection lock: Neither of DWP bits is locked */

上述 2个方法配置都不行,

我又配置为普通的 io 模式,输出高低电平测试,可这个 r16 口始终都是没有任何变化 ?? 电平一直都是高电平 3.3v
很是纠结啊

你那边有空可以帮我测试一下看看吗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最近我也在捣鼓 rt1176 的片子,目前遇到一个问题请教下,

如下:

这个是不是IO 外部接的硬件有关系吧,要不然普通IO咋能不好使呢,我最近也在调试1176 官方板子上,有兴趣一起研究

网友:
请问楼主,1176 sdk 带的gcc工程是怎么编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不是IO 外部接的硬件有关系吧,要不然普通IO咋能不好使呢,我最近也在调试1176 官方板子上,有兴趣 ...

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我使用 i2c5, i2c6 接口驱动通洋的 从设备,都是可以正常驱动的,就唯独这个 i2c1 接口不行,

i2c1 的 io 口我配置为 普通的 io 口功能,仅输出高低电平测试时,发现 sda 管脚一直都是高电平,sda 不能够输出低电平哟

网友F(2023-06-04):
楼主求教一下 这个板子MDK怎么用JLINK烧录呢?试了好久都不行

网友(2023-07-24):
引用 网友F:
楼主求教一下 这个板子MDK怎么用JLINK烧录呢?试了好久都不行

貌似得先编译工程吧,然后再配置下载设备,再然后选择 下载 nor flash 型号的 下载算法文件,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貌似跟 st 的 h750 差不多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