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CubeMx中如何使用最新的Fatfs文件系统?

楼主(2022-01-12):
CubeMx目前用的6.2.0的,算是比较新的版本了,但里面的FATFS文件系统还是0.12C,官网文件系统已经到0.14B了。
请教硬汉哥,CUBEMX里面的文件系统有办法更新到最新版本吗?

网友:
这个只能自己手动升级下了。

网友A:
一般情况下,cubemx生成后的目录里面,找到FatFS目录,全部替换为最新版本的就可以了。 然后,务必注意一条一条核对用户配置的那些def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cubemx生成后的目录里面,找到FatFS目录,全部替换为最新版本的就可以了。 然后,务必注意一条 ...

那的等程序完善了再替换了,现在cubemx工程还没定型,现在替换的话每次重新生成就会自动覆盖,又得重复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