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串口太多了AccessPort没法选择32个以后的,有没有办法?

楼主(2022-01-12):
装了个串口服务器,80多个串口,想监听下数据,结果发现后面的COM不在监听列表里,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
今天收到了SUDT Studio官方回复,他建议我用SerialTrace

网友A:
那可能不支持这么多。你的串口是什么方式接到服务器上的,USB还是232方式。

网友:
用linux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不支持这么多。你的串口是什么方式接到服务器上的,USB还是232方式。

电脑上显示的就一堆串口,COM11-COM80+,设备是网口接在电脑上。这个系列:NPort 5600 系列 - 通用设备联网服务器 | MOXA

楼主:
为什么建议我换系统?

网友:
Device Monitoring Studio 试试这个看能不能支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