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开贴测试ThreadX NetXDUO作为服务器,接收100个客户端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2022-01-13):
之前好几个网友咨询这方面问题,今天有时间了,测试下试试。

网友A:
硬汉大佬,要不要再搞一个,多客户端连接一个上位机服务器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佬,要不要再搞一个,多客户端连接一个上位机服务器的测试

这个也测试下,来1000个连接试试

网友B:
这个就看RAM大小和处理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看RAM大小和处理速度了。

是这样的,经常有网友咨询,有必要实际测试下。

网友C:
测试好了代码开源让我们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好了代码开源让我们学习啊

已经测试通过,晚点了分享下。

网友D:
咋测啊,之前想在一台电脑上模拟测试,但只有一个ip,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咋测啊,之前想在一台电脑上模拟测试,但只有一个ip,测不了。

1个ip就可以,创建多个客户端去连接NetXDUO服务器就可以了,端口号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咋测啊,之前想在一台电脑上模拟测试,但只有一个ip,测不了。

我还在学NetXDUO作为服务器怎么接受多个客户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