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 STM32H7 三角波最大频率能到多少?

楼主(2022-01-13):
我用自带的三角波发生器,满幅度值只跑了4k左右,没有找到,自带三角波的一个周期多少点的信息。要是DMA,定时器触发的方式,一个周期最少点数,能跑到多少?能到100K吗

网友:
100KHz可以。

我们当前是64个点一个周期,可以刷到70KHz(每次DMA刷新一个64点),开到100KHz也可以,你降低下每个周期的采样点数就行了。

楼主:
好的,多谢。才理解自带的三角波幅度就是点数,这个太局限了,要想快幅度值必须要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才理解自带的三角波幅度就是点数,这个太局限了,要想快幅度值必须要低

另外注意此贴的问题:

STM32H7的DAC采样率是1MHz,大家使用TIM方式触发DAC+DMA方式最好不要超过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980&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