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usb host

楼主(2022-01-13):
Threadx 官方提供的stm32f746和rt1060中关于usb host的例程为什么进不了线程啊?其他例程都好好的,就这个不行,有没有大佬帮忙解答下

楼主:
我参照例程改的程序可以进线程,但是卡在注册usb驱动哪里了,现在没得参考,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
我参照例程自己修改的例程可以进入线程,但是卡在了注册usb驱动哪里了,现在没得参考

网友A:
这个是ThreadX很久以前做的例子。

使用ST搞的那个ThreadX软件,有专门的例子,比较好使: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 ... K/Applications/USB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ThreadX很久以前做的例子。

使用ST搞的那个ThreadX软件,有专门的例子,比较好使:

现在卡在demo_class_storage_get里有个ux_host_stack_class_instance_get一直找不到实例,无法返回成功值,不知道什么原因

UINT  _ux_host_stack_class_instance_get(UX_HOST_CLASS *host_class, UINT class_index, VOID **class_instance)
{

VOID    **current_class_instance;

    /* 从附加到类容器的第一个类实例开始.  */
    current_class_instance =  host_class -> ux_host_class_first_instance;

    /* 检查是否附加了任何实例.  */
    if(current_class_instance == UX_NULL)
    {

        return(UX_HOST_CLASS_INSTANCE_UNKNOWN);
    }

    /* 遍历类实例列表,直到找到正确的实例.  */
    while (class_index-- != 0)
    {

        /* 指向下一个类实例.  */
        current_class_instance =  *current_class_instance;

        /* 检查我们是否已到达类实例列表的末尾.  */
        if (current_class_instance == UX_NULL)
        {

            return(UX_HOST_CLASS_INSTANCE_UNKNOWN);
        }
    }

    /* 从调用方更新类实例指针.  */
    *class_instance =  current_class_instance;

    /* 返回成功完成.  */
    return(UX_SUCCESS);
}

网友B:
这个函数在哪里调用的?我怎么没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函数在哪里调用的?我怎么没用到

我参考的Azure_RTOS_STM32F746G-DISCO的例程,上面的函数是在usbx库里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函数在哪里调用的?我怎么没用到

UINT  demo_class_storage_get(void)
{

UX_HOST_CLASS       *class;

    /* Find the main storage container */
    status =  ux_host_stack_class_get(_ux_system_host_class_storage_name, &class);
    if (status != UX_SUCCESS)
        return(status);

    /* We get the first instance of the storage device */
    do
    {

        status =  ux_host_stack_class_instance_get(class, 0, (void **) &storage);
        tx_thread_sleep(10);
    } while (status != UX_SUCCESS);

    /* We still need to wait for the storage status to be live */
    while (storage -> ux_host_class_storage_state != UX_HOST_CLASS_INSTANCE_LIVE)
        tx_thread_sleep(10);

    /* We try to get the first media attached to the class container.  */
    while (class -> ux_host_class_media == UX_NULL)
    {

        tx_thread_sleep(10);
    }

    /* Setup media pointer.  */
    storage_media =  (UX_HOST_CLASS_STORAGE_MEDIA *) class -> ux_host_class_media;
    media =  &storage_media -> ux_host_class_storage_media;

    return(UX_SUCCESS);
}

网友(2022-02-18):
你可以这样修改试一下。我目前修改后可以正常获取实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