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H7读外部扩展的地址就会跑飞。。

楼主(2022-01-13):
在H7外部扩展了一个AD芯片,用的NE1做片选。
#define AD_BASE                                (0x63F7FFFF)
#define AD_RD_PORT                        ((uint16_t *)AD_BASE)

aa = *AD_RD_PORT;

如上,只要执行这个读指令,就会HardFault。。什么原因呢?扩展的AD只有一个CE接到了NE1,按理说读哪个地址都是可以的。

网友A:
先保证对其访问试试,比如把AD_BASE改为:
#define AD_BASE                                (0x63F7FFF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保证对其访问试试,比如把AD_BASE改为:
#define AD_BASE                                (0x63F7FFFE) ...

对齐的也试过,不行。

网友:
MPU配置了吗,必须要配置,设置Stongly order或者device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