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一下用emwin刷新图片要2~3秒是咋回事?

楼主(2022-01-13):
各位大佬,

我用的tk家的tk499,rgb888 800*480的七寸电阻触摸屏。用的客服给的移植好的emwin工程,emwin4M内存。时钟什么的没动过。emwin测了一下,用guibulider生成的模板,就只是一个framewin和一张图片。用的IMAGE_SetJPEG函数。开机刷新图片从上往下一行一行刷下来要两三秒。如果不用emwin直接显示倒是没问题很快。
这还是没加其他控件的,要是加了其他控件更慢,刷图片要5~6秒,按键按一下两三秒才反应过来。是我使用的问题还是性能就是如此呢(肯定是我使用的问题吧),就是想确认一下。我肯定才疏学浅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不过在官方工程里简单测试一下不该这么慢吧,有点摸不着头脑。有没有大佬用过呀。

网友A:
实现方法不合理,你应该使用存储设备,将图片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调用存储设备的API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方法不合理,你应该使用存储设备,将图片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调用存储设备的API刷新。

感谢大哥这么快回复我。他们家的芯片内置32位8Msdram,移植好的工程里GUI的LCD驱动配置函数都是配好的,用的他们自家的TK80,我应用层直接用应该没问题吧。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哥这么快回复我。他们家的芯片内置32位8Msdram,移植好的工程里GUI的LCD驱动配置函数都是配好的, ...

直接用没问题,你要速度快,换一种实现方法好点。

网友B:
首要问题是:芯片本身靠谱吗?

网友C:
jpeg有硬件解码吗?先在内存里面放两张bitmap,切换刷试试速度如何,那个片子没有2D加速,rgb刷图有性能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jpeg有硬件解码吗?先在内存里面放两张bitmap,切换刷试试速度如何,那个片子没有2D加速,rgb刷图有性能有 ...

谢谢大哥回复。我试了下
static const U8 _acImage_0[1156854]
IMAGE_SetBMP(hItem, pData, FileSize);
速度一样慢,数据应该是处理好再去输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要问题是:芯片本身靠谱吗?

看他们论坛那么多人在用,我也说不上靠不靠谱,肯定是有什么方法我没搞清楚吧

网友:
芯片没用过,看规格书支持800x600刷新率20Hz,应当是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jpeg有硬件解码吗?先在内存里面放两张bitmap,切换刷试试速度如何,那个片子没有2D加速,rgb刷图有性能有 ...

Displaying Bitmaps with STemWIN
Oct 28th 2014

Hey,

Im having a problem getting bitmaps to draw with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IMAGE_SetBMP()
GUI_BMP_Draw()
GUI_DrawBitmap()

When
drawing with any of these functions I see either the top-left most
pixel or a vertical row of image pixels displayed at the image location I
specify.

However I can display the bitmap fine by using either:

GUI_DrawBitmapMag()
GUI_BMP_DrawScaled()

I
know I could just use the scaled versions with a scaling factor of 1.
But when drawing image "widgets" inside a window, it seems you need to
use IMAGE_SetBMP(), which is what I'm trying to do.

Has anyone else experienced the same problem as this or can tell me what I am doing wrong?

Im using the STM3210C-EVAL board and stemwin version 1.1.2.

Cheers

这是我在emwin官方论坛上看到的问题,这几个函数显示的效果不一样,我再研究研究。(在frame和windows上面显示图片必须得用IMAGE_SetBMP()这一类函数,会看到图片明显从上到下滚动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