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部分函数在ram中执行

楼主(2022-01-14):
请教一下,为什么要把中断向量也搬移到内存中去?中断向量还放在flash中,关键函数放在ram中,可以正常运行程序吗?

网友:
因为中断服务函数在flash中,所以中断向量地址就应该是在flash,关键函数又不是中断函数放在ram中可以运行。

网友:
中断向量表里面仅仅是记录了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坑地址。

楼主:
明白了。我测试了一下,是可以的。
在请教一下,程序放到axi sram执行不了,放到dtcm是可以运行的,
在axi sram中执行程序,有啥要设置的地方吗?
LR_IROM1 0x08020000 0x001E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20000 0x001E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ANY (+XO)
  }
  ; RW data - 128KB DTCM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20000  {
   .ANY (+RW +ZI)
  }
  ; RW data - 512KB AXI SRAM
  RW_IRAM2 0x24000000 0x00080000  {
   *.o(RAMCODE)
   *(.RAM_D1)
  }
  ; RW data - 128KB SRAM1(0x30000000) + 128KB SRAM2(0x3002 0000) + 32KB SRAM3(0x30040000)
  RW_IRAM3 0x30000000 0x00048000  {
   *(.RAM_D2)
  }
  ; RW data - 64KB SRAM4(0x38000000)
  RW_IRAM4 0x38000000 0x00010000  {
   *(.RAM_D3)
  }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我测试了一下,是可以的。
在请教一下,程序放到axi sram执行不了,放到dtcm是可以运行的,
在ax ...

这种情况的话,多试试。

楼主:
MPU的配置如下,这个有影响吗?
/* 配置AXI SRAM的MPU属性为Write through, Read allocate,no Write allocate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网友A:
引用 楼主:
MPU的配置如下,这个有影响吗?
/* 配置AXI SRAM的MPU属性为Write through, Read allocate,no Write all ...

可以的。
MPU_TEX_LEVEL1设置为 MPU_TEX_LEVEL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MPU_TEX_LEVEL1设置为 MPU_TEX_LEVEL0

大佬,有没有可以在axi sram中运行函数,测试通过的例程啊?
发一个来参考一下看看,哪里有问题。

楼主:
增加了ITCM,把测试函数放在这里面运行,也运行不了。晕~~~

; RW data -  64KB ITCM
  RW_IRAM0 0x00000000 0x00010000  {
   *(.RAM_ITCM)
   *.o(RAMCODE)
  }

楼主:
调试的时候发现,执行这个函数的跳转时,会出现故障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