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测试ThreadX NetXDUO的函数nx_tcp_socket_create无法进入urgent_data_callback回调

楼主(2022-01-14):
不知道这个是怎么个玩法。

测试了下没效果:

         /* 创建TCP Socket */
        ret = nx_tcp_socket_create(&ip_0,                 /* IP实例控制块 */
                                   &TCPSocket[i],            /* TCP控制块 */
                                   "TCP Server Socket",   /* TCP Socket名 */
                                   NX_IP_NORMAL,          /* IP服务类型 */
                                   NX_FRAGMENT_OKAY,      /* 使能IP分段 */
                                   NX_IP_TIME_TO_LIVE,    /* 指定一个 8 位的值,用于定义此数据包在被丢弃之前可通过的路由器数目 */
                                   4320,                  /* TCP Socket接收队列中允许的最大字节数 */
                                   urgent_data_callbac,   /* 用于在接收流中检测到紧急数据时调用的回调函数 */
                                   NX_NULL);              /* TCP Socket另一端发出断开连接时调用的回调函数 */

网友A:
用Wireshark抓包看看对方发过来的数据包中,URG位是否设置了。只要设置这个位的数据包才会触发回调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ireshark抓包看看对方发过来的数据包中,URG位是否设置了。只要设置这个位的数据包才会触发回调函数。

这种玩法的话,那不合适了,我以为这个是数据接收回调,用户可以设置回调函数,在回调里面接收。

网友A:
所有TCP数据的回调函数是这个:nx_tcp_socket_receive_notif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TCP数据的回调函数是这个:nx_tcp_socket_receive_notify

感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TCP数据的回调函数是这个:nx_tcp_socket_receive_notify

测试了下,应该是不能在这个回调函数里面调用发送函数,测试了下会进入硬件异常

nx_tcp_socket_se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下,应该是不能在这个回调函数里面调用发送函数,测试了下会进入硬件异常

nx_tcp_socket_send

可以调用的,只是无法阻塞等待,能看下哪一步导致的硬件异常吗?或者贴一下代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用的,只是无法阻塞等待,能看下哪一步导致的硬件异常吗?或者贴一下代码看看

谢谢,成功了,我以为进入这个函数就不用调用函数nx_tcp_socket_receive了,实际上还是要调用这个函数。

网友B:
测试了一下 可以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了一下 可以进的

可以进入,玩法搞错了,我之前以为这个函数是接收回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进入,玩法搞错了,我之前以为这个函数是接收回调。

TCP的紧急模式就是发送的时候将相应标志位(URG)置位接收就会有这个响应,但好像这个模式是废弃的,应该也不用去研究了。

网友C(2024-07-23):
/* TCP Socket接收队列中允许的最大字节数 */  4320  请教大佬,这个值设置有参考依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 TCP Socket接收队列中允许的最大字节数 */  4320  请教大佬,这个值设置有参考依据吗

这个我一直用的默认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