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例程移植到我的板子上显示不对,跳动较大。

楼主(2022-01-14):
V6开发板的ADC例程,我移植到我的板子上,数值不对,跳动也比较大。

例程的ADC就是将输入电压直接接到PC2引脚上了,我也是直接接到PC2引脚上,程序也没动。就很奇怪。

硬件方面只是去掉了8M的晶振,但是我把V6开发板的8M晶振也去掉了,实测不影响。

网友A:
你自己板子上的电源稳吗?输入信号稳吗?

网友B:
可以看看你的ADC Vref电压基准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板子上的电源稳吗?输入信号稳吗?

电源稳,输入信号我用万用表打到引脚,也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稳,输入信号我用万用表打到引脚,也稳

万用表几乎测不出快速跳变。使用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你的ADC Vref电压基准是否有问题。

VREF确实没有电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刚想起我的程序里面去掉8M晶振后没有重新配置时钟。

楼主:
找到问题了,和时钟无关,是我的基准电压没有接到3.3V. 接上去以后就都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几乎测不出快速跳变。使用示波器。

信号源没变,用的都是同一个。是基准电压没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和时钟无关,是我的基准电压没有接到3.3V. 接上去以后就都好了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