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NetXDUO回调函数方式接收数据的玩法非常不错,这样就跟TCPnet差不多了

楼主(2022-01-15):
比如创建一个TCP回调:
         nx_tcp_socket_receive_notify(&TCPSocket[i],
                                      my_receive_notify);

回调函数处理:
/*
*********************************************************************************************************
*        函 数 名: NetXTest
*        功能说明: TCPnet应用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y_receive_notify(NX_TCP_SOCKET *socket_ptr)
{
    UINT status;
    UINT ret;
    ULONG socket_state;
    UINT old_priority;
    int i;

    NX_PACKET *RecPacket;
    NX_PACKET *TraPacket;

    ULONG bytes_read;
    static uint32_t count = 0;

        ULONG peer_ip_address;
        ULONG peer_port;
    uint8_t sendbuf[20];

     ret = nx_tcp_socket_receive(socket_ptr,     /* TCP Socket控制块 */
                                              &RecPacket,    /* 接收到的数据包 */
                                                  0);        /* 永久等待 */

        /* 获取客户端的IP地址和端口 */
    nx_tcp_socket_peer_info_get(socket_ptr,       /* TCP Socket控制块 */
                                &peer_ip_address, /* 远程IP地址 */
                                &peer_port);      /* 远程端口号 */

    /* 获取客户端发来的数据 */
    nx_packet_data_retrieve(RecPacket,    /* 接收到的数据包 */
                            data_buffer,    /* 解析出数据 */
                            &bytes_read);   /* 数据大小 */

    /* 打印接收到数据 */
    PRINT_DATA(peer_ip_address, (unsigned int)peer_port, data_buffer);

    nx_packet_release(RecPacket);

    /* 申请发送数据包 */
    ret = nx_packet_allocate(&pool_0, &TraPacket, NX_TCP_PACKET, 0);

    if (ret)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sprintf((char *)sendbuf, "sendbuf = %d\r\n", count++);

    /*将要发送的数据附加到TraPacket */
    ret = nx_packet_data_append(TraPacket, (VOID *)sendbuf, strlen((char *)sendbuf), &pool_0, 0);

    if (ret)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发送数据,注意发送后,此函数会释放数据包 */
    ret =  nx_tcp_socket_send(socket_ptr,
                               TraPacket,
                               0);

    if (ret)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网友:
我年纪小,入门的晚,现在只用threadx全家桶了,lwip,ucos什么听说但没用过

网友(2022-06-26):
我测试了一下,如果用这种回调函数方式接收数据的话,上位机主动断开/连接几次后就无法收到数据了

网友(2022-09-08):
nx_tcp_socket_send 如果发送失败就不会释放数据包,所以失败处理中要加一个手动释放数据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