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NetXDUO创建200个TCP客户端连接远程服务器没问题,分享工程和测试效果(2022-01-15)

楼主(2022-01-15):
实际测试,只要资源够,多少个都可以。

测试说明:
  (1) 默认板子的IP地址192.168.28.245,在demo_dm9162_netx.c开头定义,用户可根据需要修改。板子工作在客户端模式。
  (2) 在电脑端用网络调试软件创建TCP服务器,端口号1001。板子要连接的服务端IP地址也是在demo_dm9162_netx.c开头定义。
  (3) 创建了200个客户端连接服务器。

/*
*********************************************************************************************************
*                                            IP相关
*********************************************************************************************************
*/
/* 远程服务器端口和IP */
#define TCP_SERVER_PORT                 1001
#define TCP_SERVER_ADDRESS              IP_ADDRESS(192, 168, 28, 146)

/* 本地IP地址 */
#define IP_ADDR0                        192
#define IP_ADDR1                        168
#define IP_ADDR2                        28
#define IP_ADDR3                        245

/* 本地端口号 */
#define DEFAULT_PORT                    1000

测试工程,在V7板子上测试:

测试效果:
优先在电脑端创建好IP和端口,我这里的IP是192.168.28.146, 大家根据自己的电脑IP修改。

板子上电后,会看到有200个连接上来。

我下面这里给200个客户端都发送字符www.armbbs.cn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打印: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A:
ThreadX NetXDUO做服务端接收客户端多连接的测试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readX NetXDUO做服务端接收客户端多连接的测试了没

也没问题,由于这个需要电脑端手动一个一个点击连接,太麻烦了,不测了。

网友:
服务器侧重于管理

网友(2022-03-29):
同一局域网下的两根网线是否可以直接测试?按照目前给出的例子,将ip地址改为电脑以及设置的ip地址,网络程序助手并未出现上述实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