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STM32H743串口DMA方式收发,发送偶尔出错

楼主(2022-01-15):
使用STM32H743串口USART1进行DMA方式收发,接收1个包后,马上回复一个包(长度不超过250字节),周期100ms,收发DMA都使用DMA_NORMAL方式,没有使用中断。
问题现象:接收始终正常,但是DMA发送偶尔会发出巨长包(4K左右),内容是本次发送内容的重复,出错的概率平均为3小时左右1次(随机性)。

请问:这可能是USART的问题还是DMA的问题呢?

感谢!!!

网友:
应该是你的程序工作异常了吧。

网友:
估计是你程序的问题,你发送不用DMA,看看正常不?

楼主:
@eric2013 @morning_enr6U 多谢
工作程序是正常的,不用DMA发送有点麻烦,因为需要发送的数据包长度不定(不超过250字节都可以),用查询方式的话对工作程序影响很大。
怀疑是不是USART产生了发送异常,但是不知道怎么去验证。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eric2013 @morning_enr6U 多谢
工作程序是正常的,不用DMA发送有点麻烦,因为需要发送的数据包长度 ...

可以考虑把所有的DMA错误标准和串口错误标志打开,看看是不是有对应的检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把所有的DMA错误标准和串口错误标志打开,看看是不是有对应的检测到。

谢谢,这应该是一个好主意

网友B(2022-06-02):
引用 楼主:
谢谢,这应该是一个好主意

楼主,有结果了嘛?
我这里使用空闲中断,配合DMA收发,发现有时候发送的数据不完整,只有第一个字节
然后长时间运行时发,整个串口都断掉了,使用示波器测试发现芯片发送都停止了,在发送时和中断里都有清除错误的标志位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结果了嘛?
我这里使用空闲中断,配合DMA收发,发现有时候发送的数据不完整,只有第一个字节
...

这个参考过没

STM32H7基于STM32CubeMX的串口DMA+空闲中断接收不定长数据实现(HAL库1.9.0自带函数实现)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553&fromuid=58

网友:
用LL库实现了一个,乒乓缓存+FIFO,1.5M不丢数据:
https://blog.csdn.net/qq_2055361 ... 1001.2014.3001.5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