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求一个i2c模拟从机的例程

楼主(2022-01-15):
求一个i2c模拟从机的例程,最好在RTOS下运行的,不是也可以,项目要求需要stm32模拟eeprom通过SMBus上报的。有大神有这类的可以分享下吗。

楼主:
类似的就行,学习下思路

网友A:
GitHub检索,很多,看看有没有做的比较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itHub检索,很多,看看有没有做的比较好点的。

感谢,确实找到了一个还没验证。
还有个问题,这边模拟的是CAT24C08安森美的,我看时序和at24c08一样的,然后准备用模拟io先做一套主机的程序做测试,写命令连读连写都正常,就是在选择性读取的时候出现不对的地方,下图是手册的时序。
发送完需要读的数据地址之后接ACK应答 然后重发START 开始读命令。
我的程序如下图
先往0x00写 0x44,0x22,0x33,然后在用选择性读取时序去读 4次。
下图是第一次的波形。
他第一次读取有问题,第二次才开始读当前地址的值。
硬汉哥有用过这类eeprom吗。能帮忙看下哪个地方有问题吗,如果先发读取的地址然后发送结束时序,过2ms发送,一条拆成两条也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确实找到了一个还没验证。
还有个问题,这边模拟的是CAT24C08安森美的,我看时序和at24c08一样的 ...

你这个是要做页编程? 我一直用的AT系列的EEPROM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要做页编程? 我一直用的AT系列的EEPROM 正常。

不是页编程,是指定地址读,代码顺序是下面这个。如果把注释释放,就正常,这大概是哪个部分的问题。

        vI2C_Start();
        vI2C_Send_Byte(0xA0);
        if(u8I2C_Wait_Ack())
                while(1);
        vI2C_Send_Byte(writeaddr>>8);
        if(u8I2C_Wait_Ack())
                while(1);
        vI2C_Send_Byte(writeaddr%256);
        if(u8I2C_Wait_Ack())
                while(1);
//        vI2C_Stop();
//        HAL_Delay(2);
        vI2C_Start();
        vI2C_Send_Byte(0xA1);
        if(u8I2C_Wait_Ack())
                while(1);
        data2[0] = u8I2C_Read_Byte(0);
        vI2C_Stop();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页编程,是指定地址读,代码顺序是下面这个。如果把注释释放,就正常,这大概是哪个部分的问题。

...

不知道你用的EEPROM有没有这个问题,写入后,判断是否写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EEPROM有没有这个问题,写入后,判断是否写入完成。

判断是否写入完成,依据不是ACK应答吗,我前面的代码部分都没进入while(1)循环中,ack应答都正常。vI2C_Start();
/*写命令*/
        vI2C_Send_Byte(0xA0);
/*等待ACK应答*/
        if(u8I2C_Wait_Ack())
                while(1);
/*发送需要读取的内存地址前8位*/
        vI2C_Send_Byte(writeaddr>>8);
/*等待ACK应答*/
        if(u8I2C_Wait_Ack())
                while(1);
/*发送需要读取的内存地址后8位*/
        vI2C_Send_Byte(writeaddr%256);
/*等待ACK应答*/
        if(u8I2C_Wait_Ack())
                while(1);
//        vI2C_Stop();
//        HAL_Delay(2);
        vI2C_Start();
/*读命令*/
        vI2C_Send_Byte(0xA1);
/*等待ACK应答*/
        if(u8I2C_Wait_Ack())
                while(1);
/*接收芯片回复*/
        data2[0] = u8I2C_Read_Byte(0);
        vI2C_Stop();

上述接收到的数据是0x00,而实际内存中并不是,把注释的vI2C_Stop();HAL_Delay(2);放出,接收到的数据就正常了
这个指定地址读 的时序,我看了AT和安森美的CAT一样的,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B:
写操作完了主机需要发一个STOP命令,另外从机每一次回复ACK只代表这一次数据或指令响应了。实际上你写一次数据需要等待5ms左右,eeprom内部才能真正写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操作完了主机需要发一个STOP命令,另外从机每一次回复ACK只代表这一次数据或指令响应了。实际上你写一次 ...

1图是CAT24C08的手册,2图是AT24C08的,这个第一次写操作完他就没有STOP命令呀,是我理解有问题吗。
他是先对器件做 写操作 ,发送需要读取的内存地址,然后不产生stop命令,直接继续重新发送start,进行一次读当前内存地址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操作完了主机需要发一个STOP命令,另外从机每一次回复ACK只代表这一次数据或指令响应了。实际上你写一次 ...

之前一直用的spi flash,eeprom没怎么用过,想问下是单个字节数据写入需要5ms还是单次完整写操作完成后需要等5ms,如果我一次写操作连续写200个数据,是等待5ms还是1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判断是否写入完成,依据不是ACK应答吗,我前面的代码部分都没进入while(1)循环中,ack应答都正常。vI2C ...

是ack,关键是ack完毕了,EERPOM内部还没有实际操作完成,所以判断下非常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ack,关键是ack完毕了,EERPOM内部还没有实际操作完成,所以判断下非常有必要。

硬汉哥我这边遇到一个问题,前面的模拟eeprom完成了,问题出在 客户保证i2c间隔10ms,而f301数据手册擦除一页flash就需要20-40ms,我实际就保存6个字节的数据,所以大头的时间都是用在擦除上。
但是好像 擦写flash是不是会占用总线?中断都会停止。
如果我i2c命令是写命令,那我就需要20-40ms擦除然后写入,但客户可能10ms之后就发第二条命令了,这时候硬件i2c直接OVR溢出了。
这种 内部flash擦写和i2c等外设中断的冲突 有什么好办法处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这边遇到一个问题,前面的模拟eeprom完成了,问题出在 客户保证i2c间隔10ms,而f301数据手册擦除 ...

内部Flash做擦写期间,程序是暂停执行的,包含中断服务程序。

可以尝试DMA方式做定时器I2C。DMA是独立执行的,不受CPU是否运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