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分享一个IAR9.2的配色,和先前KEIL的配色差不多

楼主(2022-01-15):
可以参考先前KEIL发的主题配色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677

楼主:
字体使用的是JetBrainsMono

网友:
很不错,不过请问怎么使用呢?我导入了iar9.2之后,不能生效

网友:
JetBrainsMono哪里有下载啊

楼主:
这个是字体,下载安装就行

直接导入就行

直接导入就行

网友A(2023-07-14):
问一下,JetBrainsMono字体在IAR中,只有文件不含有中文字,或者文件格式为UTF8时,才会生效,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JetBrainsMono字体在IAR中,只有文件不含有中文字,或者文件格式为UTF8时,才会生效,有解决办法吗

用这个软件EncodingChecker将所有文件都改为UTF8的格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