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1串口诡异事件

楼主(2022-01-15):
最近在项目中串口遇到一个问题,很难复现,但是确认存在这个问题。问题描述:本来向上位机发送“ACK\n”,但是会出现发送“ACKK”的问题,两个KK之间大概有两个字节的间隔时间。底层发送逻辑是:单字节发送,每个字节放在一个环形缓冲区,当缓冲区满则等待。发送第一个字节的时候先开启TXE中断,TXE中断到来,将第一个字节赋值给DR,同时关闭TXE中断,开启TC中断,当TC中断到来,关闭TC中断,判断缓冲区是否还有数据,有的话继续开启TXE中断,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怀疑:发送过程由于RX无上拉,导致串扰,但是由于不稳定,检测不到结束位,导致帧错误,串口外设自动将接收缓冲区内容(‘K’)回传到DR,导致已经放入DR的数据'\n'被‘K’覆盖,再启动发送的时候发送成了K,然后中间那两字节时间就是错误处理导致的。

网友A:
这种的推荐加个校验,像我们现在做项目串口通信,不管干什么,基本都加个modbus方式的处理。

这种的查起来还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推荐加个校验,像我们现在做项目串口通信,不管干什么,基本都加个modbus方式的处理。

这种的查起 ...

是挺麻烦的,这种现象看上去基本不是应用代码有问题?已经有工程师跟踪很久了没有找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挺麻烦的,这种现象看上去基本不是应用代码有问题?已经有工程师跟踪很久了没有找出问题。

你现在的串口速度和串口线长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串口速度和串口线长是多少。

115200的速度,长度也就1m左右。两边的RX都没加上拉。

网友:
1. 能不能先死等发送
2. 到底是上位机接收的问题,还是下位机发送的问题。
能不能下位机发送有问题的时候,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推荐加个校验,像我们现在做项目串口通信,不管干什么,基本都加个modbus方式的处理。

这种的查起 ...

我记得硬汉例程不是都是FIFO模式吗?有用到modbu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硬汉例程不是都是FIFO模式吗?有用到modbus吗

你说的开发配套的简单串口例子吧,那个串口驱动是串口FIFO的玩法。

而我们现在做项目开发,使用串口全部上modbus,单独简单的串口FIFO使用,很少了。

【年末福利】安富莱电子发布Modbus教程,配套STM32F103,F407和F429主从机例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