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STM32L073+RTX-RTOS+低功耗

楼主(2022-01-15):
大家好,希望大家能够帮助解决一下遇到的问题:在使用STM32L073+RTX-RTOS操作系统时,要求使用低功耗唤醒,采用STOP+RTC唤醒方式。测试发现,设备进入低功耗唤醒后,栈空间地址后减小,一直使栈溢出,导致设备程序跑出问题,而相同的代码,把低功耗进入和退出屏蔽后,却没有出现栈溢出的问题,请问这种现象是在怎么定位问题点及如何解决,谢谢。或提供解决的思路,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楼主方便的话,稍分享点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楼主方便的话,稍分享点代码。

你好,我已经把代码简化上传回复了,请帮我看看,分析一下原因,现象是:代码在退后低功耗后,栈空间一直在消耗增大,最后导致程序跑飞,谢谢!

出问题的调试现象

出问题的调试现象

低功耗退出后,一直消耗栈空间,直到跑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已经把代码简化上传回复了,请帮我看看,分析一下原因,现象是:代码在退后低功耗后,栈空间一直 ...

1、操作期间不用加内核锁。osKernelUnlock();  和 osKernelLock();
2、STOP模式唤醒后要重新配置PLL,好像没有看到你这部分代码(L0系列是否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