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一个大数组能同时跨越内部RAM和外部RAM么

楼主(2022-01-15):
一个大数组的分配能同时跨越内部RAM和外部RAM么,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如果内部RAM和外部RAM的映射地址连续,是可以的。

网友:
通常外扩SRAM/SDRAM容量远大于内部SRAM,这种情况下数组都要跨越二者,应该从数据结构上考虑拆分。

网友:
这个,要看使用的是哪种语言开发。

网友:
这个,要看使用的是哪种语言开发。
在MCU上用C/C++语言开发,那么答案是几乎不可以。除非内部RAM和外部RAM的物理地址正好可以连续(一个的结束地址紧接着另一个的开始地址),
或者是存在支持逻辑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的器件。
在具备MPU的器件上,可以用MPU来实现类似虚拟内存的机制,通过复杂的手段去实现,理论上也是可以的(没有实践过)。

对于支持MMU等可以进行地址转换的MPU来说,使用页表等进行逻辑地址到物理RAM地址的转换,那么就允许物理地址
不连续,通过MMU把不连续的物理RAM组织成连续的逻辑RAM地址。

楼主:
地址是连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