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讲一下电路方框图咋看,见图

楼主(2022-01-15):
1.图中LX是电源输入端
2.手册一并上传,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1,找本开关电源书看看。
2,把图中名词百度一下。
共同学习。

网友:
了解开关电源的基本拓扑,能对上的上号就行,精力放在根据实际需求搭配 电感,电容,二极管,有的可能还需要补偿环路。要是逆向IC的话,那就得完全弄懂了。这个应该是两个MOS管交替导通,输出参考基准进行调整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