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NetXDUO作为服务器接收100个客户端测试成功,分享工程和测试效果(2022-01-16)

楼主(2022-01-16):
实际测试,只要资源够,连接多少个客户端都可以。

测试说明:
1、使用V7板子做的测试。
2、板子的IP地址192.168.28.245,创建支持100个客户端的服务器,在本文件demo_dm9162_netx.c配置,用户可根据需要修改。
3、可以在电脑端用网络调试软件创建TCP Client连接此服务器端,端口号1001。
4、实现了一个简单的回环通信,用户使用上位机发送的数据通过板子返回到上位机。

例子下载:

效果:

网友:
666,期待 NetXDUO作服务器接收多个客户端连接的例程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A:
请问硬汉,rl-tcpnet也能实现同样的功能吗:一个server端口号接收多个client,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硬汉,rl-tcpnet也能实现同样的功能吗:一个server端口号接收多个client,谢谢

可以的,实现方法一样,创建多个Server监听同一个端口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实现方法一样,创建多个Server监听同一个端口就行。

豁然开朗,谢谢

网友B(2022-03-08):
rl-tcpnet 的socket 数量不能超过20吧,现在的版本可以>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rl-tcpnet 的socket 数量不能超过20吧,现在的版本可以>20?

不行,限制20个。

楼主(2022-07-15):
帮网友测试,网络助手随意关闭,设备管理关闭等均没问题。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用电脑端连续隔10ms不停收发?我测试用丁丁串口软件每10ms发送20个字节左右,连续不停收发,大概800k会会死掉,再也连不上,使用的phy是lan87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用电脑端连续隔10ms不停收发?我测试用丁丁串口软件每10ms发送20个字节左右,连续不停收发,大 ...

帮你用我们的测试了下,1MB,10ms,每次20字节,没问题,DM9162。

有机会试试你的移植,按照此贴的设置,是否可以通过百万数据包测试。

测试STM32F429移植ThreadX NetX后ping 100万包的稳定性【耗时4小时25分钟通过】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14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用电脑端连续隔10ms不停收发?我测试用丁丁串口软件每10ms发送20个字节左右,连续不停收发,大 ...

继续连续测试了1个多小时,依然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连续测试了1个多小时,依然正常。

感谢硬汉,改天我改phy9162再测一下

楼主:
测试了三个小时,依然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