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教程] H7-TOOL的LUA小程序教程第5期:串口开发,含Modbus(2023-06-10)

楼主(2022-01-16):
LUA脚本的好处是用户可以根据自己注册的一批API(当前TOOL已经提供了几百个函数供大家使用),实现各种小程序,不再限制Flash里面已经下载的程序,就跟手机安装APP差不多,所以在H7-TOOL里面被广泛使用,支持在线调试运行,支持离线运行。

TOOL的LUA教程争取做到大家可以无痛调用各种功能函数,不需要学习成本。

注事项放在前面说:

TOOL配套了两个硬件串口,LUA使用串口1没有什么要注意的,而串口7使用的D0 D1,  缺省GPIO模式。 使用前需要配置GPIO模式为UART。

gpio_cfg(1, 5) --配置模式D1 = 5-UART
gpio_cfg(0, 5) --配置模式D0 = 5-UART

Lua Uart API 函数说明
目录:

uart_cfg(port, BaudRate, Parity, WordLength, StopBits)
uart_send(port, bin)
len, bin_str = uart_recive(prot, maxlen, TotalTimeout, ByteTimeout)
uart_clear_rx(prot)
err = modbus_write_u16(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value0, value1, value2 ...)
err = modbus_write_u32(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value0, value1, value2 ...)
err = modbus_write_float(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value0, value1, value2 ...)
err, data1, data2 ... = modbus_read_u16(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regnum)
err, data1, data2 ... = modbus_read_s16(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regnum)
err, data1, data2 ... = modbus_read_u32(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regnum)
err, data1, data2 ... = modbus_read_s32(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regnum)
err, data1, data2 ... = modbus_read_float(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regnum)
err = modbus_write_do(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value0, value1 ...)
err, data1, data2 ... = modbus_read_do(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regnum)
err, data1, data2 ... = modbus_read_di(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regnum)
详细说明:
----------------------------------------------------------
uart_cfg(port, BaudRate, Parity, WordLength, StopBits)
功能: 配置串口硬件参数
参数:
   - port : 串口号, 1 或 7
   - BaudRate : 波特率
  - Parity : 0-无校验  1-奇校验  2-偶校验
  - WordLength : 字长 8或9
   - StopBits : 停止位 1,2

   返回: 无
  范例: uart_cfg(1, 115200, 0, 8, 1)
----------------------------------------------------------
uart_send(port, bin)
功能: 发送数据
参数:
   - port : 串口号, 1 或 7
   - bin : 二进制字符串

   返回: 无
  范例:
      uart_send(1, "12345678")
      uart_send(1, "\x04\x00\0x12")

      bin = "\x00\x12\x34\x56"
     uart_send(1, bin)
----------------------------------------------------------
uart_recive(prot, maxlen, TotalTimeout, ByteTimeout)
功能: 接收串口数据。退出条件满足任意1条:
        (1)读到指定个数
       (2)没有收到字节,总超时到达 TotalTimeout
        (3)收到字节后,字符间超时到达 ByteTimeout
参数:
   - port : 串口号, 1 或 7
   - maxlen : 最长长度
  - TotalTimeout : 总超时,ms
   - ByteTimeout : 字节间超时, ms。不提供该参数时,字节间超时等于总超时

   返回:  长度, 读取到的二进制字符串
  范例:
        local str
        local len

        len, str = uart_recive(1, 200, 2000, 10) --读最大200字节, 总超时2秒, 字符间超时10ms
        len, str = uart_recive(1, 200, 2000) --读最大200字节, 总超时2秒,字符间超时2秒

----------------------------------------------------------
uart_clear_rx(prot)
功能: 清空接收缓冲区
参数:
   - port : 串口号, 1 或 7

   返回: 无
  范例:
      uart_clear_rx(1)
----------------------------------------------------------
int modbus_write_u16(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value0, value1, value2 ...)
功能: 发0x06功能码写1个寄存器或者发0x10功能码多个写寄存器,函数收到应答或等待超时才会返回
参数:
   - port : 串口号, 1 或 7
   - timeout : 超时
  - addr485 :485地址 0-255
   - regaddr : 寄存器地址
  - value0 : 寄存器值,可以罗列多个寄存器,函数自动识别寄存器个数

   返回: err_code 错误代码
              0x00  OK
               0x01  不支持的功能码
       0x02  寄存器地址错误
              0x03  数据值域错误
              0x04  写入失败
              0x05  自己定义错误包应答
              0x06  超时 自定义的 */
   范例:
      local re
      re = modbus_write_u16(1, 100, 1, 0x0000, 0x1234, 0x4567, 0x8888)

      local port = 1
      local timeout = 100
      local addr485 = 1
      local regaddr = 0
      re = modbus_write_u16(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0x1234, 0x4567, 0x8888)
      print(re)
      beep()

----------------------------------------------------------
int modbus_write_u32(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value0, value1, value2 ...)
功能: 发0x10功能码写32位整数寄存器, 2个16位寄存器组合为1个32位寄存器,大端模式
参数:
   - port : 串口号, 1 或 7
   - timeout : 超时
  - addr485 :485地址 0-255
   - regaddr : 寄存器地址
  - value0 : 寄存器值,可以罗列多个寄存器,函数自动识别寄存器个数

   返回: err_code 错误代码
              0x00  OK
               0x01  不支持的功能码
       0x02  寄存器地址错误
              0x03  数据值域错误
              0x04  写入失败
              0x05  自己定义错误包应答
              0x06  超时 自定义的 */
   范例:
      local re
      re = modbus_write_u32(1, 100, 1, 0x0000, 0x12345678, 0x45678888)

      local port = 1
      local timeout = 100
      local addr485 = 1
      local regaddr = 0
      re = modbus_write_u16(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0x12345678, 0x45678888)
      print(re)
      beep()
----------------------------------------------------------
int modbus_write_float(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value0, value1, value2 ...)
功能: 发0x10功能码写单精度浮点寄存器, 2个16位寄存器组合为1个32位浮点寄存器,大端模式 float_ABCD
参数:
   - port : 串口号, 1 或 7
   - timeout : 超时
  - addr485 :485地址 0-255
   - regaddr : 寄存器地址
  - value0 : 寄存器值,可以罗列多个寄存器,函数自动识别寄存器个数

   返回: err_code 错误代码
              0x00  OK
               0x01  不支持的功能码
       0x02  寄存器地址错误
              0x03  数据值域错误
              0x04  写入失败
              0x05  自己定义错误包应答
              0x06  超时 自定义的 */
   范例:
      local re
      re = modbus_write_float(1, 100, 1, 0x0000, -0.1234, 789.123)

      local port = 1
      local timeout = 100
      local addr485 = 1
      local regaddr = 0
      re = modbus_write_u16(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0.1234, 789.123)
      print(re)
      beep()

----------------------------------------------------------
modbus_read_u16(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regnum)
功能: 发0x03功能码读16位无符号整数寄存器
参数:
   - port : 串口号, 1 或 7
   - timeout : 超时
  - addr485 :485地址 0-255
   - regaddr : 寄存器地址
  - regnum : 寄存器个数

   返回: err_code, value0, value1 ...
         err_code 错误代码
              0x00  OK
               0x01  不支持的功能码
       0x02  寄存器地址错误
              0x03  数据值域错误
              0x04  写入失败
              0x05  自己定义错误包应答
              0x06  超时 自定义的 */
   范例:
      local re
      local data1
      local data2
      local port = 1
      local timeout = 100
      local addr485 = 1
      local regaddr = 0
      local value = {}

      value = {modbus_read_u16(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2)}
      -- value[1] : 错误代码
     -- value[2] : 第1个寄存器的值
     -- value[3] : 第3个寄存器的值

      re. data1, data2 = modbus_read_u16(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2)
      -- re : 错误代码
     -- data1 : 第1个寄存器的值
     -- data2 : 第2个寄存器的值
----------------------------------------------------------
modbus_read_s16(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regnum)
功能: 读16位有符号整数寄存器,用法同 modbus_read_u16()
----------------------------------------------------------
modbus_read_u32(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regnum)
功能: 读32位无符号整数寄存器,用法同 modbus_read_u16()
       2个16位寄存器组合为1个32位寄存器

----------------------------------------------------------
modbus_read_s32(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regnum)
功能: 读32位有符号整数寄存器,用法同 modbus_read_u16()
       2个16位寄存器组合为1个32位寄存器
----------------------------------------------------------
modbus_read_float(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regnum)
功能: 读32位单精度浮点寄存器,用法同 modbus_read_u16()
       2个16位寄存器组合为1个32位寄存器
----------------------------------------------------------
modbus_write_do(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value0, value1 ...)
功能: 发0x10功能码写1个或多个DO寄存器(控制继电器)
参数:
   - port : 串口号, 1 或 7
   - timeout : 超时
  - addr485 :485地址 0-255
   - regaddr : 寄存器地址
  - value0 : 寄存器值,0或1. 可以罗列多个寄存器,函数自动识别寄存器个数

返回: err_code 错误代码
              0x00  OK
               0x01  不支持的功能码
       0x02  寄存器地址错误
              0x03  数据值域错误
              0x04  写入失败
              0x05  自己定义错误包应答
              0x06  超时 自定义的 */
   范例:
      local port = 1
      local timeout = 100
      local addr485 = 1
      local regaddr = 0
      re = modbus_write_do(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1, 0, 1, 1, 0) --写0开始的5个寄存器
     print(re)

----------------------------------------------------------
modbus_read_do(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regnum)
功能: 发0x01功能码读DO寄存器
参数:
   - port : 串口号, 1 或 7
   - timeout : 超时
  - addr485 :485地址 0-255
   - regaddr : 寄存器地址,起始地址
  - regnum : 寄存器个数

   返回: err_code, value0, value1 ...
         err_code 错误代码
              0x00  OK
               0x01  不支持的功能码
       0x02  寄存器地址错误
              0x03  数据值域错误
              0x04  写入失败
              0x05  自己定义错误包应答
              0x06  超时 自定义的 */
   范例:
local re
local data1
local data2
local port = 1
local timeout = 100
local addr485 = 1
local regaddr = 0
local value = {}

value = {modbus_read_do(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2)}
-- value[1] : 错误代码
-- value[2] : 第1个寄存器的值
-- value[3] : 第3个寄存器的值

re. data1, data2 = modbus_read_do(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2)
-- re : 错误代码
-- data1 : 第1个寄存器的值
-- data2 : 第2个寄存器的值

----------------------------------------------------------
modbus_read_di(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regnum)
功能: 发0x02功能码读DI寄存器
参数:
   - port : 串口号, 1 或 7
   - timeout : 超时
  - addr485 :485地址 0-255
   - regaddr : 寄存器地址,起始地址
  - regnum : 寄存器个数

   返回: err_code, value0, value1 ...
         err_code 错误代码
              0x00  OK
               0x01  不支持的功能码
       0x02  寄存器地址错误
              0x03  数据值域错误
              0x04  写入失败
              0x05  自己定义错误包应答
              0x06  超时 自定义的 */
   范例:
local re
local data1
local data2
local port = 1
local timeout = 100
local addr485 = 1
local regaddr = 0
local value = {}

value = {modbus_read_di(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2)}
-- value[1] : 错误代码
-- value[2] : 第1个寄存器的值
-- value[3] : 第3个寄存器的值

re. data1, data2 = modbus_read_di(port, timeout, addr485, regaddr, 2)
-- re : 错误代码
-- data1 : 第1个寄存器的值
-- data2 : 第2个寄存器的值

举例说明:

我们这里简单做一个回环测试,大家仅需将TOOL的TTLTX和TTLRX短接即可。

测试代码:

uart_cfg(1, 115200, 0, 8, 1)

uart_send(1, "12345678www.armbbs.cn")

len, str = uart_recive(1, 200, 1000, 10)
print(str)

执行效果如下:

参考案例:
串口Bootloader案例下载和文字版操作说明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456

楼主:
重新更新了下。

楼主(2023-06-10):
更新

TOOL配套了两个硬件串口,LUA使用串口1没有什么要注意的,而串口7使用的D0 D1,  缺省GPIO模式。 使用前需要配置GPIO模式为UART。

gpio_cfg(1, 5) --配置模式D1 = 5-UART
gpio_cfg(0, 5) --配置模式D0 = 5-UART

网友A(2024-11-22):
硬汉,有个问题求教。假如我串口配置数据位9位,lua如何发送9位数据,或者说第9位如何置1或置0

网友:
硬汉,有个问题求教。uart_cfg(1, 115200, 0, 9, 1)配置串口为9位数据,如何发送数据,或者说如何设置第9位数据置高或置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有个问题求教。假如我串口配置数据位9位,lua如何发送9位数据,或者说第9位如何置1或置0

我们这里的9bit被用于8bit数据+1bit校验位,这个modbus有使用。而单纯的9bit数据没做支持,因为仅仅多了一个bit,就需要两个字节来表示,非常浪费空间。为了测试9bit,你可以配置你的目标板8bit数据+1bit校验位即可

uart_cfg(1, 115200, 1, 8, 1)  -- 同样,TOOL端打开奇校验或者偶校验即可,这样就是9bit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的9bit被用于8bit数据+1bit校验位,这个modbus有使用。而单纯的9bit数据没做支持,因为仅仅多了 ...

这样测试没问题,主要是客户提供了一款样机协议上使用第9位用作1命令0数据使用,考虑到应用场景后期是否考虑增加函数去修改第9位数据,还有就是H7-UART窗口是否考虑增加自定义波特率选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测试没问题,主要是客户提供了一款样机协议上使用第9位用作1命令0数据使用,考虑到应用场景后期是否 ...

1、9bit使用限制太多,GBK和UTF-8编码都无法展示了,只能hex。以后再考虑吧,所以现在第3方串口也很少有支持的。
2、自定义波特率,当前可以此贴方式:

H7-TOOL的双硬件串口设置不同波特率配置的简易办法,含自定义波特率,方便需要的用户先用着(2024-11-0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