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求助,除了优化等级,还有没有其他可以减小代码的方法

楼主(2022-01-16):
RTOS用了ThreadX,还有文件系统FileX。
优化等级 -O3,Use MicroLIB也勾上了
现在代码还是超了一点。
求助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代码

优化等级-Oz image size不太敢用

-Oz image size

-Oz image size

网友:
自己少写点啊… 哈哈哈 考虑数据结构 时间复杂度 空间复杂度

网友A:
LTO打开,会更小。

网友B:
ThreadX代码尺寸的优化可以关闭错误检查(TX_DISABLE_ERROR_CHECKING)以及参考这些宏:https://github.com/azure-rtos/threadx/blob/b216ceb25e2b6ae1ea83c1ae91d114a6fc2fc4ec/common/inc/tx_user_sample.h?_pjax=%23js-repo-pjax-container%2C%20div%5Bitemtype%3D%22http%3A%2F%2Fschema.org%2FSoftwareSourceCode%22%5D%20main%2C%20%5Bdata-pjax-container%5D#L84

FileX的代码尺寸优化可以在fx_user_sample.h中搜索disable相关的宏,把项目中不需要用到的功能关闭

网友:
重构。删除重复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O打开,会更小。

有相关的帖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readX代码尺寸的优化可以关闭错误检查(TX_DISABLE_ERROR_CHECKING)以及参考这些宏:https://github.com/a ...

好的,我看看

网友:
不一定有帮助,只能帮你复核:关闭系统不用的组件、使用V6的编译器、底层改用LL驱动、关闭库函数参数的断言、LTO(前面人已经提了)

网友:
这个,直接打开就行。

【测试帖】比较IAR,MDK的AC5和AC6以及Embedded Studio的CLANG和GCC编译HAL库性能(2019-04-06更新)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102&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