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YCbCr 转 RGB16 的效率问题

楼主(2022-01-17):
在软件解码JPG流程中,有一段YCbCr 转 RGB16的代码(块大小为16*16),
static inline void YCbCrToBGREx (uchar * pYCbCr, ushort * pBgr)
{
        int i, j, n;
        uchar y, cb, cr, *py[4], *pcb, *pcr;

        for( i = 0; i < nBlocksInMcu-2; i++ )
                py[i] = pYCbCr + i * 64;

        pcb          = pYCbCr + (nBlocksInMcu-2) * 64;
        pcr   = pcb + 64;
        uchar * range_limit = range_tbl + 256;

        for( j=0; j<nMcuSize; j++ )//vertical axis
        {
                for( i=0; i<nMcuSize; i++ )        //horizontal axis
                {
                        y = *( py[user_const1[i][j]] ++ );
                        n = user_const2[i][j];
                        cb = pcb[n]; cr = pcr[n];

                        // 直接转为16位色(已提前&0xFC)
                        *(pBgr++) = (range_limit[y + CrToR[cr]] >> 3) << 11
                                          | (range_limit[y + ((CbToG[cb] + CrToG[cr])>>16)]) << 3
                                          |  range_limit[y + CbToB[cb]]>> 3;

                }
        }
}

该代码基本上没有计算,只有查表。在RT1052环境下实测了一下,条件如下:
1 - 600M,800*480图片,IAR优化等级最高
2 - 所有数据均放在SDRAM,解码代码放在ITCM。
实测整幅图片的时间开销约为18ms。

当IAR优化等级最高时,数据,代码随便放在哪里其实都影响不大,主要是cache起作用。

想请教一下:这段代码是否还有优化的可能性以提高点速度?

网友A:
首先这个for循环部分可以展开下,for循环有时候非常耗时间。可以8个或者16个为一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个for循环部分可以展开下,for循环有时候非常耗时间。可以8个或者16个为一组计算。

谢谢白工,明天就实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