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方案選擇

楼主(2022-01-17):
如題
一般來說USB一定要走RTOS ?
想用F103練手
暫定是USB IAP

STM32搭配OS 一般會走甚麼方案
FREERTOS+RLUSB?
RTX+RLUSB
UCOSIII+?
TeenyUSB?

网友A:
楼主的USB IAP是模拟U盘,还是外接U盘做USB IAP

103的话,不支持ho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USB IAP是模拟U盘,还是外接U盘做USB IAP

103的话,不支持host

模拟U盘

网友B:
模拟U盘应该就没法做了,103的USB就支持设备协议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U盘应该就没法做了,103的USB就支持设备协议栈

模拟U盘 用内部FLASH 不能做吗?

网友:
没问题,这种的话,使用那些协议栈都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