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AD采集以后进行FFT计算,如何计算有几次谐波分量呢?

楼主(2022-01-17):
AD采集以后进行FFT计算,如何计算有几次谐波分量呢?

网友A:
比如采集50Hz正弦波,采样率是5120Hz, 采集1024点,频域的分辨率就是5Hz,那么第11个点就是对应的基波(1次谐波),第21个点二次谐波,依次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采集50Hz正弦波,采样率是5120Hz, 采集1024点,频域的分辨率就是5Hz,那么第11个点就是对应的基波(1次 ...

我想知道就是我采集的一个周期128个点的曲线中有几次谐波,是3次还是5次,这个是怎么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就是我采集的一个周期128个点的曲线中有几次谐波,是3次还是5次,这个是怎么算的

可以有无限次谐波。因为我们的采集的波形都不是标准的正弦波。

网友B:
周期128个点可以算出不超过64次谐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周期128个点可以算出不超过64次谐波

对,128点不行,128点相当于矩形窗裁剪了,裁剪的窗越大,频域范围就越大,能包含的谐波也越多,直到无限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就是我采集的一个周期128个点的曲线中有几次谐波,是3次还是5次,这个是怎么算的

比如采集50Hz方波,采样率设置1280Hz,采集128个点,那么频域分辨率就是10Hz。

那么可以识别50Hz,100Hz,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即最高12次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128点不行,128点相当于矩形窗裁剪了,裁剪的窗越大,频域范围就越大,能包含的谐波也越多,直到无限 ...

这个就是我FFT后的值,我的分辨率是25HZ,标注红色的是奇次波,这些都属于谐波分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采集50Hz方波,采样率设置1280Hz,采集128个点,那么频域分辨率就是10Hz。

那么可以识别50Hz,100 ...

我的采样频率是6400HZ,采集两个周期,一个周期采集128个点,总共256个点,那我最高次谐波不是6400/256=25次,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采集50Hz方波,采样率设置1280Hz,采集128个点,那么频域分辨率就是10Hz。

那么可以识别50Hz,100 ...

为啥最高是12次?那650,700为什么没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采样频率是6400HZ,采集两个周期,一个周期采集128个点,总共256个点,那我最高次谐波不是6400/256=2 ...

不对,还是没有理解到点上啊。方便用matlab自己绘制的图不。强烈建议你吧频域的图绘制出来。

采样率/采样点数 = 频域的波形分辨率啊。而FFT输出是对称的,也就是你的最高次谐波对应的频率是小于3200。此时对应的最高次谐波是多少,自己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还是没有理解到点上啊。方便用matlab自己绘制的图不。强烈建议你吧频域的图绘制出来。

采样率/ ...

我算了一下最高是63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还是没有理解到点上啊。方便用matlab自己绘制的图不。强烈建议你吧频域的图绘制出来。

采样率/ ...

我想问下 我的最高63次谐波,而我要把所有的谐波分量显示出来,是不是这63次的幅值都要显示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 我的最高63次谐波,而我要把所有的谐波分量显示出来,是不是这63次的幅值都要显示出来

你现在先放下手头的工作,使用Matlab将FFT幅频响应绘制出来,贴到帖子里面,然后我们再交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先放下手头的工作,使用Matlab将FFT幅频响应绘制出来,贴到帖子里面,然后我们再交流问题。

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先放下手头的工作,使用Matlab将FFT幅频响应绘制出来,贴到帖子里面,然后我们再交流问题。

????是这个曲线吗

网友A:
你的不是256点么,FFT变换后幅频是对称的,你这个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不是256点么,FFT变换后幅频是对称的,你这个不对啊。

是对称的,我这个只弄了128个点的波形,只有前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不是256点么,FFT变换后幅频是对称的,你这个不对啊。

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用仪器输出了一个3次谐波的幅值=10,而我自己经过计算后的三次谐波的幅值为30多,明显幅值不太正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不是256点么,FFT变换后幅频是对称的,你这个不对啊。

我的幅值是这样求得,数组Mag【i】即为幅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对称的,我这个只弄了128个点的波形,只有前面的

这是128个点?
你直接把你采集的原始256点数据上传下,然后告诉我你的采样率,我用Matlab给你展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128个点?
你直接把你采集的原始256点数据上传下,然后告诉我你的采样率,我用Matlab给你展示下。
...

采样频率是64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128个点?
你直接把你采集的原始256点数据上传下,然后告诉我你的采样率,我用Matlab给你展示下。
...

这个是我AD采集出来的曲线和FFT计算后的幅频曲线,我用仪器输出了一个1次谐波幅值=5,3次谐波幅值=1的一个正弦波,为什么我算出的幅值都有23这个大呢?幅值都偏大,感觉算的不对,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AD采集出来的曲线和FFT计算后的幅频曲线,我用仪器输出了一个1次谐波幅值=5,3次谐波幅值=1的一个 ...

不好意思,你现在很多地方的理解还有欠缺,我指导的有点辛苦。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把FFT基础理论稍微学习下。

网友(2022-02-21):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你现在很多地方的理解还有欠缺,我指导的有点辛苦。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把FFT基础理论稍微学 ...

管理员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下你。我现在用L4采集外部AD值进行FFT变换,变换后的输出数据和输入数据的峰峰值是怎么对应的呢?我用运放进行信号放大,电压抬高单片机电压的一半3.3/2=1.65V,然后进入单片机的模拟通道,采样周期2s,采样点数size=256,精度就是0.5Hz。变换以后的数据常量FFTOUT[0]=507000。另外,我用信号发生器输入
1Hz的信号时,运放输出的Vpp=1.6V(示波器实测),FFTOUT[3]=100000。
2Hz的信号时,运放输出的Vpp=2.5V(示波器实测),FFTOUT[5]=194000。
3Hz的信号时,运放输出的Vpp=3.3V(示波器实测),FFTOUT[7]=246000。
傅里叶变换后的这些数据怎么和实际的电压峰峰值对应呢。望指点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