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求助H7使用 threadx + filex + USBX读写u盘例子

楼主(2022-01-18):
大家好,x-cube-azrtos-h7-main例子里没有找到U盘读写的函数,求助大家个例子。

楼主:
或者 threadx + filex 读取U盘的例子也可以,主要是驱动接口,不知道硬汉哥搞例程了没有。

楼主:
FatFs + ST的库搞定了,想用filex实现读取文件,驱动接口不知道咋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FatFs + ST的库搞定了,想用filex实现读取文件,驱动接口不知道咋改

可以直接用filex的函数操作吧,像这样

网友:
驱动的话就按照ST的例程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filex的函数操作吧,像这样

U盘可以正常驱动,但是就是用FILEX读取的时候报错,应该还是FX调用USB读取那块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onics/x-cube-azrtos-h7/tree/main/Projects/STM32H735G-DK/Appl ...

硬汉哥帮忙看一下filex和USB读取的驱动接口是否有问题,filex操作读取出错,谢谢!

楼主:
发现FAT32的U盘必须先用feilx系统格式化才能操作,exFat的格式化目前没有成功,待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汉哥帮忙看一下filex和USB读取的驱动接口是否有问题,filex操作读取出错,谢谢!

我5楼发的那个就是,所有H7系列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5楼发的那个就是,所有H7系列是通用的。

硬汉哥,可以读取U盘了,我遇到的问题必须先用fiex格式化才能正常读写,用电脑格式化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可以读取U盘了,我遇到的问题必须先用fiex格式化才能正常读写,用电脑格式化不行吗?

用SD卡的时候,貌似正常。

网友(2022-03-02):
你好  最近也在做USBX+FileX 读写U盘的项目,请问你调试好的例程可以共享一下吗,学习一下

网友C(2023-08-10):
引用 楼主:
FatFs + ST的库搞定了,想用filex实现读取文件,驱动接口不知道咋改

你好,能发一下FATFS+ST库学习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能发一下FATFS+ST库学习一下吗?

外挂U盘吗,

这里有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挂U盘吗,

这里有

不是,还是此前的问题,一开始我移植FATFS到单片机上,通过SDIO和FATFS读写SD卡。其目的是为了采集单片机上SPI I2C外设接收的数据处理后的结果并制作成CSV文件通过文件系统存储在SD卡当中。
现在要移植USB的MSC功能到单片机上,将单片机变为读卡器功能。使得无需将SD卡拔下插入电脑读取数据,而是直接的使用USB线将单片机与电脑链接,电脑通过单片机读卡器功能。能够读取单片机上面此前SD卡中储存的CSV数据表格并将其导出。
请问我下载了V5-107 SD卡FATFS+SD卡虚拟U盘和隔壁某原子的例程。发现代码很大程度上不同。然后也因为本人水平有限看不太懂。
但是参照了原理图和程序。发现SDIO和USB这两个IO使用基本一致后。修改了V5例程的HSE_VALUE为8M PLL M N P Q 参考CUBE修改为4 168 2 7.使得最终PLLCLK为168MHZ SDIO为48MHZ。下载到我的407ZG开发板上依然无响应。
现在没什么头绪,来论坛找找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还是此前的问题,一开始我移植FATFS到单片机上,通过SDIO和FATFS读写SD卡。其目的是为了采集单片机 ...

现在是SD卡正常了,USB还不正常吗。

注意这个问题。

有时候STM32的USB库模拟U盘在电脑端识别不出来是SDIO中断和USB-FS中断优先级的问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755&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SD卡正常了,USB还不正常吗。

注意这个问题。

SD卡可以正常使用,然后移植的是STM官方USB的例程库。后来跑不通,然后直接修改原子的读卡器例程,并注释SPI FLASH相关代码,调整程序结构。编译无误烧录后可以运行。观察到使用USB链接开发板USB OTG接口。电脑弹出U盘可以打开并读写U盘文件。此时将FATFS文件移植到这个可以使用的工程当中的时候,在main中使用USB_INIT和FATFS_Init()挂载SD卡。程序无响应,疑似hardfault。

网友D(2024-05-08):
引用 楼主:
硬汉哥,可以读取U盘了,我遇到的问题必须先用fiex格式化才能正常读写,用电脑格式化不行吗?

feilx系统格式化是什么意思?如何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feilx系统格式化是什么意思?如何操作?

如果只是 读写 u 盘操作的话, 格式化函数可以屏蔽不用

貌似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