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RTT Viewer

楼主(2022-01-19):
各位有没有替代RTT Viewer的上位机,可以实时自动将数据保存到文件的?

网友A:
看了下手册,支持第三方软件集成:
RTT can also be integrated in any other PC application like a debugger or a data visualizer in either of two ways.
The application can establish a socket connection to the RTT Telnet Server which is opened on localhost:19021 when a J-Link connection is active.
The application creates its own connection to J-Link and uses the J-Link RTT API which is part of the J-Link SDK to directly configure and use RTT.

网友:
此外,它本身提供了记录到文件的功能:
With J-Link RTT Logger, data from Up-Channel 1 can be read and logged to a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手册,支持第三方软件集成: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