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H7 CUBE FMC AD7606

楼主(2022-01-19):
请问一下各位,我现在使用H7的FMC接口读取AD7606的值,现象是读取的数据不对,用逻辑分析仪抓控制信号感觉也没问题。我是将FMC配置成200M,用杜邦线接的Ad7606模块,代码是用cube生成的,并且我并没有是能cache功能,请问一下这个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呢?现象是某一个通道的数据会串到别的通道上。

网友:
MPU必须配置。

楼主:
请问版主MPU的配置方法就按照您教程当中给的那一小段就可以嘛?

楼主:
/* 配置 FMC 扩展 IO 的 MPU 属性为 Device 或者 Strongly Ordered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6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ARM_MPU_REGION_SIZE_64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1;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请问版主就只添加这些代码就可以嘛?新手第一次用,实在是不好意思问的细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 配置 FMC 扩展 IO 的 MPU 属性为 Device 或者 Strongly Ordered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 ...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就是这个。

主要你的地址范围使用的是否和我们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就是这个。

主要你的地址范围使用的是否和我们的一样。

没事没事,麻烦您解惑啦。我用的是NE1片选 ,因为我只用了一片,也没接地址。现在初步问题解决啦,是时序的问题,我把地址跟数据建立时间配置的长一点就好了。可能我用的杜邦线信号不太行,准备搞个pcb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没事,麻烦您解惑啦。我用的是NE1片选 ,因为我只用了一片,也没接地址。现在初步问题解决啦,是时序 ...

网友(2022-06-08):
引用 楼主:
没事没事,麻烦您解惑啦。我用的是NE1片选 ,因为我只用了一片,也没接地址。现在初步问题解决啦,是时序 ...

您好,如果用的片选是NE2是不是就要将地址设置为0X64000000了呢?我用的就是NE2,配置成64000000出现了MEMORY 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