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32H7 OCTOSPI驱动W25Q128

楼主(2022-01-20):
STM32H7 OCTOSPI能否驱动W25Q128,例程有吗

网友A:
H743和H750系列没有octoflash,后面新出的系列带,这个ST官方出的板子带,你可以参考玩下,有对应的例子。他们用的旺宏的,你配置为华邦的也很方便。

STM32H7B探索板使用的8线OctoFlash是旺宏的MX25LM51245G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4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43和H750系列没有octoflash,后面新出的系列带,这个ST官方出的板子带,你可以参考玩下,有对应的例子。 ...

我用是STM32H7B0 驱动了半天 啥都读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是STM32H7B0 驱动了半天 啥都读不到

参考下他们官方的例子,他们有对应案例的。读ID没问题了吧,这个是第1步。

网友(2024-06-04):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他们官方的例子,他们有对应案例的。读ID没问题了吧,这个是第1步。

读ID就是错的

网友:
那驱动实现有问题,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