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用NE1外扩AD,高速读取时会出问题。

楼主(2022-01-20):
H743的NE1扩展了一个AD芯片。当我把采样率设置成100K时(也就是每10us触发一次DMA传输,每次传输会突发读AD结果8次),会导致有时数据丢失,或者错误等问题。但如果我降低AD转换频率,比如用60K,就没问题。请问是如何导致的呢?
按理说AD转换结束信号(设计成了外部中断)会自动触发DMA,DMA在读的过程中,应该每次都很快才对,用示波器看波形会发现,数据出问题时,突发的8次读之间的间隔会变大。难道是DMA2D导致的吗?

网友A:
从操作方式来看,像是AD7606。

应该是你SDRAM和AD7606都挂载了FMC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操作方式来看,像是AD7606。

应该是你SDRAM和AD7606都挂载了FMC上了吧

用的ADS8557,使用了RGB屏,所以FMC上扩展了AD,SDRAM,nand这些。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ADS8557,使用了RGB屏,所以FMC上扩展了AD,SDRAM,nand这些。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呢?

那就可以理解了,FMC带宽抢占的太厉害

DMA2D,LTDC,SDRAM,NAND,都在刷FMC。像SDRAM自刷新和LTDC定期刷新都是疯狂访问FM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可以理解了,FMC带宽抢占的太厉害

DMA2D,LTDC,SDRAM,NAND,都在刷FMC。像SDRAM自刷新和LTDC定 ...

硬汉兄有何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兄有何解决办法?

相比其它外设,你这个ADS8557需要比较强的时序性,只能尽可能降低FMC突发的时候,其它外设的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