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MDK使用AXI SRAM不能读取QSPI Flash区域

楼主(2022-01-20):
V7-032_QSP Flash的FatFS文件系统+QSPI Flash虚拟U盘(带文件系统,读每秒24.6MB)

使用这里例子修改为AXI SRAM 读取QSPI FLASH出错。请问各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用的我们V7板子测试的吗

楼主:
是的 开发板是STM32H743XIH6开发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开发板是STM32H743XIH6开发板。

这个例子用的是AXI SRAM,可以直接在V7板子上跑,对比下。

基于V7的QSPI Flash和SD卡使用FatFS二合一例子,QPSI和SDIO均使用DMA方式加速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817&fromuid=58

楼主:
        /* 配置AXI SRAM的MPU属性为Write through, read allocate,no write allocate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设置MPU_ACCESS_NOT_CACHEABLE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 配置AXI SRAM的MPU属性为Write through, read allocate,no write allocate */
        MPU_InitStruct.Enabl ...

好的,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