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 用lua产生任意波形输出的例子

楼主(2022-01-20):
代码如下:
--F01=波形发生1次,GenWave(1, 10)  beep()
--F02=波形发生100次,GenWave(100,10) beep()

print("DAC任意波形发生器V1.0")

dac_on()    --开启DAC电源
dac_volt(0) --设置DAC输出电压
beep()

--调节数组数据,数据和电压关系 255代表3300mv  0代表0v
function AdustTable()
  for i = 1, #Talbe1, 1 do
    Talbe1 = Talbe1 * 3300 / 255
  end
end

--产生波形,n次数,us间隔
function GenWave(n, us)
  local i
  local j
  local vout
  local str

  str = string.format("产生波形 %d 次, 样本间隔 %d us, 样本数 %d", n, us, #Talbe1)
  print(str)
  AdustTable() --对数组进行预处理

  print(" - 开始输出")
  for j = 1, n, 1 do
    for i = 1, #Talbe1, 1 do
      dac_volt(Talbe1)
      delayus(us)  --延迟us
    end
  end
  print(" - 输出结束")
end

--波形数组
Talbe1 =
{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54,
  180,
  175,
  204,
  220,
  215,
  250,
  153,
  50,
  70,
  90,
  106,
  112,
  143,
  75,
  88,
  99,
  125,
  135,
  55 ,
  203,
  55 ,
  89 ,
  56 ,
  76 ,
  99 ,
  12 ,
  108,
  80 ,
  60 ,
  70 ,
  44 ,
  55 ,
  12 ,
  11 ,
  10 ,
  80 ,
  106,
  106,
  106,
  106,
}

网友:
今天整理下LUA教程第6期,就做这个LUA任意波形了。

网友A(2022-04-26):
使用主選單,可以量測待測物的電壓/電流/功率...等資訊.
能利用LUA,將這些資訊透過ESP32 Wi-Fi傳遞給後端的平台嗎?
怎麼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主選單,可以量測待測物的電壓/電流/功率...等資訊.
能利用LUA,將這些資訊透過ESP32 Wi-Fi傳遞給後端的 ...

WiFi方式传递给我们的上位机是很方便的。

楼主:
这个需要lua 做个TCP/UDP API接口。后面可以安排实现。

网友B(2022-07-21):
请问LUA教程第6期,在哪里,可以发个连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LUA教程第6期,在哪里,可以发个连接吗?谢谢

Matlab生成任意波形数据给H7-TOOL的信号发生器使用(2022-03-12)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384&fromuid=58

网友C(2022-10-11):
产生电流波形的函数有开放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产生电流波形的函数有开放出来吗

早期的V1.X开源版里面应该有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68